[改裝教學] 改裝8倍數照明放大鏡LED燈

楼主(2013-07-18):
上次改了8倍數照明放大鏡電子安定器後,http://bbs.pigoo.com/thread-45001-1-1.html,燈管本來就已經黑頭,現在是越來越暗,已經沒有照明的功能,於是買了LED套件回來改裝。

15W的環形LED基板,外徑19cm,內徑15cm,剛好可以塞進燈座

外接式的LED電源變壓器,輸出DC36-62V,DC300mA

外接式的LED電源變壓器內部的元件

先接好測試正常

改好後的樣子,因為這片LED基板很輕,所以只鎖了一顆螺絲(其實是其它的螺絲孔對不到孔位,又懶的另外鑽孔 ),另一端用尼龍束帶固定

接電,亮了,改裝成功

變壓直接綁在連桿上面

謝謝收看

网友:
乍看之下還以為你拿電子顯微鏡的輔助光源來改哩!

网友A:
恭禧大大改的好看,不過你這15W的環形LED基板是跟那一位賣家買的,好像沒有看過?價錢應該不便宜吧?

网友:
15W的消耗功率,只靠鋁基板散熱
長時間使用要注意過熱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禧大大改的好看,不過你這15W的環形LED基板是跟那一位賣家買的,好像沒有看過?價錢應該不便宜吧? ...

對岸買的

网友B:
看完你的大工程,我也小搞搞一下
拆除2顆微弱的LED、拆除電池片

裝上五顆串聯LED,鑽孔外接15DVC

比較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完你的大工程,我也小搞搞一下
拆除2顆微弱的LED、拆除電池片

這個好,適合不同的用途,會不會頭重腳輕,我那放大鏡是玻璃的有點重量,螺絲都要鎖緊,不然就低下頭來

网友:
15W,很亮啊!我在年初安装了一盏12W的,当作客厅顶灯,使用到现在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