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 SJ-421S 冷藏不冷

楼主(2013-07-18):
今日主角 : SHARP SJ-421S

近照

起因 : 冷凍放水會結冰,冷藏都顯示20度
研判冷藏內的溫度開關故障

材料行購買發現型式不一樣
( 下圖右 )SHARP冰箱溫度開關是做感應溫度到會把一片保溫材質頂上,冰凍庫的風就不會吹下來
( 下圖左 )材料行則是單純溫度到接點閉合

冰箱鋁箔電熱線
( 下圖右 )SHARP冰箱只有16cm
( 下圖左 )材料行則是40cm

請教各位達人們!這種材料如何購買或是更改 ?

网友:
冷凍庫最裡面內壁有看到結冰嗎.......一般下面的開關很少有故障.....大部分都事定時器故障肇成無法自動除霜...
變成上面會冷下面不冷...下層會漏水嗎..會的話是排水孔結冰或有水垢阻塞肇成上下層氣流不對流也會下面不冷

网友:
那兩種開關功能跟作用完全不依樣..沒有辦法改

网友:
一般下面的開關比較特別..都要跟原廠買..或是去資源回收廠拆舊冰箱...可是要運氣夠好才有....一般材料店部會有這種開關...只會放通用的

网友:
還有你的電熱斯那種是放在上層的底下幫助排水用避免除霜的水下來就結冰....你拆下來的因該是包負載開關外層..2種溫度瓦數不依樣

楼主:
剛測試了冷藏溫度開關,常溫下板子有放下 , 我想應該是良品 ...
冷凍的風有變小,應該如a6809102000 兄所言,內壁結冰 ...

目前會更換SHARP SJ-421S 除霜定時和鋁薄電熱,但這2個材料行應該很難找到了 ...

楼主:
把溫度開關和鋁薄電熱拆下一天 ... 冷凍-20度,冷藏8度 ...

明天空閒在來試除霜定時有無故障 ...

网友:
除霜定時器一般材料行買的到

网友:
你可以照除霜定時器上面的數字4123跟你買的除霜定時器上的數字插法依樣...保險依點可以先用3用電表測試依下...

楼主:
最近比較忙,晚點再來補圖 ...
回報一下狀況 : 剛測試除霜定時器是好的
手動轉到除箱接點只有1.3W
更換線路裡面一個熱火器 - 13C* ... 但是只有10W
晚點會在查看電熱是否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