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PCG-6R9P 畫面異常

楼主(2013-07-18):
故障型號:

故障現像:

主機板及顯晶:

外接顯示器可以正常顯示:

請各位先進幫忙判別這是LCD 還是 顯晶的問題?
謝謝各位.

网友:
顯卡機率大,可先對晶片作加熱看畫面否有變化~

网友:
GF-7400 +1

楼主:
外接顯示器可以正常顯示, 是不是代表顯示晶片還是好的?

网友:
顯示晶片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顯示器可以正常顯示, 是不是代表顯示晶片還是好的?

外接正常,內接屏不正常,晶片換的可能也很大,因為顯卡內部分為好幾塊處理部份...包含LVDS(筆電本身面板) 、D-sub訊號 、 HDMI這些都是獨立的,所以才會有類似筆電本身面板開機黑屏但外接顯示器又正常的情況~

网友:
晶片7400故障+1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回答, 看來是顯示晶片,
原本以為若是  lcd 故障,換lcd 較容易, 顯示晶片那就頭大了.

网友:
看您的顯示畫面應是顯卡晶片故障沒錯,而且晶片溫度應該也不低(晶片有些黃,2006年版本晶片),故建議更換晶片,順便換(低溫本2012版).

楼主:
不死心,找另一片lcd試試:

結果故障現像依舊,證實是 顯晶的問題各位痞友真神).
看來只能換板或換顯晶了,但這已超過我的能力.
有痞友可以協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死心,找另一片lcd試試:

台南的話 我可以代工 拆換 晶片你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