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集品6842第四台變黑白

楼主(2013-07-18):
請問一下

家裡有一台將近二年的42吋液晶電視

最近忽然看第四台時變黑白了,全頻道都黑白,設定裡回覆成原廠設定也是一樣

但訊號切換到數位電視觀看時,數位頻道上一切正常

第四台訊號應該沒有問題,房間的另一台電視一切正常

不知該從那裡查起

网友:
接收盒 故障 換掉就好

楼主:
因為接受盒是在電視裡

請問是買一樣的來換還是有共同型號能替代

還有這類產品,那裡能找到

网友:
兩年?
如果是正規品保固3年.
快快找原廠保固-免錢!

网友:
快快找原廠保固-免錢!

集品已經倒了...

网友:
先檢查各個電解電容有沒有爆漿或流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