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冰箱啟動器(繼電器)

楼主(2013-07-18):
請教一下
冰箱的啟動器是3P(三隻腳的)
因為買不到
換成4P的可以嗎?
一支腳不接線

网友A:
三隻腳有兩種規格,搞清楚再買

网友:
OK只要啟動正常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隻腳有兩種規格,搞清楚再買

兩種規格是指1,3通電與不通電嗎?
買的時候怎麼區別
感謝

网友:
問老闆,他會跟你說,旁邊還有電表量~

网友:
拆舊的,看裡面有無獨立腳

网友A:
有獨立腳須去購買新的

楼主:
照片補上

引用 网友A:
有獨立腳須去購買新的

感謝  感謝
拆下舊的對我來說有點難

网友:
如果真的買不到, 把舊的拆開來, 磨一磨, 也可以擋著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5%95%9F%E5%8B%95

网友A:
右邊那一顆從底部拆就看的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邊那一顆從底部拆就看的到了

感謝  拆開了  也拆壞了

不過是  不通電的 知道買那一型的了

感謝  感謝  長了知識

网友:
這種東西可以在回收場找找

网友:
換一顆相同的是較便宜也較快

网友:
2可帶1
4可帶3
請參考
三星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