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碟裡的7200rpm的步進馬達,還有什麼用途?

楼主(2013-07-18):
拆硬碟拆到發瘋了,
請問大家家,硬碟裡的7200rpm的步進馬達,還有什麼用途?

网友:
硬碟裡不是直流無刷馬達? 應該不是步進馬達,你要找用途,得用到他本身的控制板,雖然我不知你想拿它做什麼。
要利用可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23164-1-1.html
一般是拿來玩小型電動車用,假設你會做驅動與控制板,就可以控制直流無刷馬達的一般電動車。
要注意的是他是吃交流電的馬達。

网友A:
您想拆的是這顆馬達嗎?
小弟拆了不少個硬碟,還沒試過,記得有一次拆一拆發現它好像跟殼是做在一起的n_083|

看來看去,好像也只有這2塊磁鐵有用吧~~~

想說既然拆了,就拆到底吧

拿開碟片後

 這顆硬碟的馬達是可以拆下來的喔........(第一次遇到)

報告完畢

网友:
砂輪機
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vDHZ__l7eU
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tOyTVP8o80
裡面的馬達也可以做小風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想拆的是這顆馬達嗎?
小弟拆了不少個硬碟,還沒試過,記得有一次拆一拆發現它好像跟殼是做在一起的n_ ...

馬達沒辦法跟硬碟主結構   做在一起的
馬達 要 繞製

但可能是把馬達壓進洞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