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ATUNG V26EMFX 零件詢問...

楼主(2013-07-18):
前幾天被雷劈到,無待機電源,拆開外殼後,發現電源板有一顆燒掉的零件,但已燒黑看不清楚型號,不知哪位大大知道此零件規格。謝謝!!

网友A:
可能是5VSB的PWM IC,週邊的零件可能也一起受損........

您給的資料太少,也沒量測數據..........

上傳電源板的正反面全圖,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5VSB的PWM IC,週邊的零件可能也一起受損........

您給的資料太少,也沒量測數據..........

很抱歉,目前保險絲燒斷。有量測大電容也有短路現象。謝謝!!

网友:
保險司斷了 -->那有的搞了

网友:
莫非遭春擊了!.............

從 5VSB 區塊往前到保險絲都要檢測,尤其是大功率元件,量測要拆下來才能準確判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抱歉,目前保險絲燒斷。有量測大電容也有短路現象。謝謝!!

量到大電容短路(正負),橋整 MOSFET都有可能擊穿.
炸掉的那一顆有可能是STR-A6000系列

网友:
不知道會不會P+I修好~其他板也有問題
雷擊也~有點嚴重喔
........................................................
不好意思我是怕你做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