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Honey Air 12吋DC風扇拆解

楼主(2013-07-18):
正流行的DC電風扇,網路購物打折中,就買一台來試試

外箱一

外箱二

內附說明書,一慣的台灣作風,薄博幾張紙

規格表

風扇底部標示

變壓器(輸入AC100~240V,輸出12V,2A,中國製),遙控器(名片型)

風扇外型

扇葉近照

開始拆...

外蓋拿掉之後,拔出內容物

DC馬達,台灣製??

前軸承

後軸承

搖頭馬達(實測搖頭馬達用電大於風扇本體風力一段時用電)

馬達後方電路板,IC無標示

底座風力顯示電路板

此風扇的特色之一,有加長用支架,裝上時變立扇,沒裝時是桌扇.這是接頭部分

接頭部分二

底座,黑色部分是壓艙重量,看起來像回收的塑膠...

以上,謝謝收看.

网友:
感謝分享,其實這就是類似電腦風扇的放大版n_112|

网友:
IC 應該是MCU之類的
馬達調速應該是靠MCU送PWM進去馬達裡的功率模組     在板上沒找到
主板跟子板用分離式的
部分零件都在子板上
主板負責控制

搖頭馬達晶體挺小的n_138|

這感覺挺好仿的

搞不好哪天就會看到站上神人做一個土砲板的出來n_127|

网友:
從電路供電看來無刷馬達驅動及控制直接內建了(12V電直接進馬達),外部的IC用來控制遙控、擺頭,風速信號用PWM控制信號輸入馬達內部的電路

网友A:
那這種設計的風扇值得投資嗎?!~~DC直流變頻

看規格是很省電...但耐用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這種設計的風扇值得投資嗎?!~~DC直流變頻

看規格是很省電...但耐用嗎?

DC 變頻最經濟的方式是不是用 SCR 就可以達到呢?感覺 MCU 還要寫程式~好麻煩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C 變頻最經濟的方式是不是用 SCR 就可以達到呢?感覺 MCU 還要寫程式~好麻煩喔。 ...

SCR 是用在AC的  用在DC上會變得不能截止

誰說一定要寫程式
用一些 邏輯閥 電子開關 PWM調變調整器 也可以壓n_047|

网友:
引用 网友C:
SCR 是用在AC的  用在DC上會變得不能截止

誰說一定要寫程式

抱歉,我說錯了。是 Triac 才對~更正。

网友:
應該不是 Triac跟SCR
是吃dc電子換相結構
直流無刷馬達
是一種無刷構造的永磁式馬達

楼主:
AC也有無刷構造的永磁式馬達.

网友:
這台風扇應該是"直流三相無刷馬達"沒錯
目前有專用的三相MCU
Triac的結構跟兩個極向相反的SCR並聯相同<==矽控雙向整流子 (調光器上可見)
SCR<==矽控整流子,可用在交流的整流,也可用在直流,只不過要外加截止電路

网友:
謝謝分享..內部構造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