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H3743 畫面異常!

楼主(2013-07-18):
BenQ VH3743 畫面異常如下列3張圖:
剛開機時異常畫面!
開機後約30秒~1分鐘的異常畫面!
開機後約1分鐘~2分鐘的異常畫面!

開機後約2分鐘~3分鐘的異常畫面!
開機後約3分鐘最後就變這樣的異常畫面!
T-COM左邊~
T-COM右邊~
付上T-COM上測試的各點電壓數值如下表:
REF1          15.73V   VGAMA1    15.74V  LC4064V 附近       J1 附近
REF2          15.51V   VGAMA2    15.53V  TCK              6.6mV    VIN 12V        12.14V
REF3          12.63V   VGAMA3    13.12V  TDI               3.01V     LVDS_IN       -10.5mV
REF4          11.44V   VGAMA4    11.98V  TDO              3.03V    LVDS_OUT1  -10.5mV
REF5          10.71V   VGAMA5    11.23V  TMS              3.02V     AGMODEN    3.22V
REF6          10.18V   VGAMA6    10.68V  YV1C_ART    2.82V     RXINN0        1.188V~1.235V
REF7           9.85V    VGAMA7    10.31V  YV1C            2.69V     RXINP0        1.188V~1.235V
REF8           9.47V    VGAMA8    9.93V    YOE              2.74V     RXINN1        1.188V~1.235V
REF9           9.28V    VGAMA9    9.67V    YOE_ART      1.44V     RXINP1        1.188V~1.235V
REF10         7.38V    VGAMA10  7.53V    AUO-016K1 附近     RXINN2        1.188V~1.235V
REF11         7.26V    VGAMA11  7.36V    I2CA              0.1mV    RXINP2        1.188V~1.235V
REF12         6.68V    VGAMA12  6.76V    XPOL             1.67V     RXCLKN       1.188V~1.235V
REF13         6.57V    VGAMA13  6.62V    XPOL_CPLD  2.73v     RXCLKP        1.188V~1.235V
REF14         4.55V    VGAMA14  4.71V    WP               3.35V     RXINN3         1.188V~1.235V
REF15         4.27V    VGAMA15  4.41V    ASIC_RST     3.35v     RXINP3         1.188V~1.235V
REF16         3.9V      VGAMA16  4.05V    V2D5            2.54V     EX_SCLR41  3.34V
REF17         3.57V    VGAMA17  3.71V    ATMEL710 附近      EX_SDA        3.34V
REF18         3.26V    VGAMA18  3.38V    SDA              3.34V     V3D3            3.35V
REF19         2.84V    VGAMA19  2.94V    SCL               3.35V     V3D3_F        3.35V
REF20         2.15V    VGAMA20  2.22V    BD8156EFV 附近     AVDD            16.22V
REF21         0.45V    VGAMA21  0.48V    VCOM           26.30V   AVDD_F        16.23V
REF22         0.34V    VGAMA22  0.33      VCOMF         26.26V
VZ_REF       2.52V    VGL           -6.09V
VGMA_REF  15.74V  VGH           27.2V
                                VGHC         27V

請大大們指點查修方向~

楼主:
AUO-016K1這顆IC溫度發燙~ BD8156EFV這顆IC溫度較高~

网友:
無採工.
一半畫面正常.不會是gamma電壓的問題(t-con)
FFC或PCB.DRIVER例外

不是所有的.畫異都是.GAMMA所引起的.

這種畫面有3個可能的故障. 1.T-CON NG  2.FFC異常  3.COF(COG)掛點

网友:
面板掛了.
這要專用機台才能救.

楼主:
上星期四在露X拍賣跟中壢《金X液晶》AUO T370XW02 V0下標了一片T-COM~
無奈上星期颱風做怪... 這星期一中午才收到,馬上裝上去畫面整個都有了可是變成"油畫"!
馬上電話聯絡賣家,當天又把寄來的T-COM給寄回去...
星期三中午收到賣家再度寄來的另一片T-COM,一裝上去正常了隨即不到30秒畫面變成霧白狀!
心情火大中聯絡賣家... 賣家表示無法釐清責任歸屬是我的問題還是寄來的T-COM有問題...
又當天把T-COM給寄回去... 寄出之前有測量REF2~REF7電壓比上面列表的要多2V左右~
VGAMA2~VGAMA7測量到的也接近15V~12V多...
寄來的第一片是VGAMA2~VGAMA4大約15V左右(各點電壓沒全部測量完)...
在溝通過程中賣家強調T-COM有QC才寄過來,又說可能後端附載變大才這樣...
又說第2片收到後會上治具測量過,結果賣家收到後也沒說後續測量經過...
就問我帳號要退款給我,隔天星期4就收到退款了...
心中有疑問... 面板會把賣家寄來的T-COM搞成這樣嗎?

网友:
應該不會,你打開你的面板,看看T-CON上方的電路板有沒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星期四在露X拍賣跟中壢《金X液晶》AUO T370XW02 V0下標了一片T-COM~
無奈上星期颱風做怪... 這星期一中午 ...

心中有疑問... 面板會把賣家寄來的T-COM搞成這樣嗎?

會喔 確定面板有問題 但可以完修

楼主:
另一個疑問若是面板把寄過來的2片T-COM的VGAMA各點電壓搞成不正常~
那換回我原來這片T-COM上的VGAMA各點電壓卻如上列表的數值沒變(T-COM來來回回換來換去)?
原來故障的這片T-COM上星期4之前就有記錄VGAMA各點電壓~
今日下午又再度把VGAMA各點電壓再測試過,也一併把T-COM所有測試點電壓一次量完!
經比對上星期4測量的VGAMA各點跟今天下午測量的VGAMA各點很相近(差約0.1V左右)...
我會不會開始鑽牛角尖了(心想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個疑問若是面板把寄過來的2片T-COM的VGAMA各點電壓搞成不正常~
那換回我原來這片T-COM上的VGAMA各點電 ...

問題就在面板上
查一下

网友:
+1

這個問題不在 t-con ,在 t-con 上方面板上.......

网友A:
1  L214

2  排線

3  面板

网友:
樓上大大說的是T-COM後面的問題..沒錯

网友:
請問各位大大KLV-32V300A指示燈閃5下是.....?感恩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L214

2  排線

經測量L214的4個接點沒一個導通,L213只有一組導通另一組不倒通! 請問大大這種電感有得買嗎?

网友:
用細線短路即可

楼主:
感謝~ 小張. logcth. kf00211. wecan. wooden. lcd5426. jhonsonwin. 提供維修檢測方向!
特別感謝 lcd5426 點出問題...
付上完修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