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金嗓CPX-900(900系列厚型)更換金電容後無畫面 (已解決)

楼主(2013-07-18):
因每次開機需輸入密碼,經爬文發現為金電容失效所以更換金電容,更換後開機無畫面與聲音,會是哪裡沒裝好?
懇請各位先進不吝告知

网友:
請貼上圖吧,這樣多少有人可以幫上忙,謝謝。

网友:
1.仔細檢查所有拆開過的介面卡與排線或連接線,是否有安裝好
2.面板的待機燈與開機燈有亮嗎
3.機器有發出任何警告聲音嗎

楼主:
可能因機子較老舊連接pin的地方有氧化,所以多插拔幾次後已恢復正常,感謝fks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