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顯示器型號G2411HDA的AD板故障求助

楼主(2013-07-18):
http://bbs.pigoo.com/thread-46193-1-1.html
徵不到板子所以來求助看有沒有其他方法把它點起來
用公板點起來變這樣
應該是程序問題沒有寫到24吋的
↓原板點起來變這樣
↓這是原板
↓我是用這塊公板點的_不好意思借一下惠民的圖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1432352353

楼主:
我有一個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買燒入型的公板來改
我有燒入器但不是RT809F所以無法抽出原板程序
想徵24吋1980X1080的程序

网友A:
原始的AD可以考慮換一條屏線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始的AD可以考慮換一條屏線測試看看

謝謝版大回覆
但應該跟屏線無關
因為我有用原板屏線配在另一塊LG顯示器的AD版上可以點起來畫面就無圖2的雜訊只是畫素程序不同而已
所以我才想到要用24寸程序~燒在LG那塊不知可不可行
只是苦無RT809F來抽原板程序
原板的BIOS我的編程器不支援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個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買燒入型的公板來改
我有燒入器但不是RT809F所以無法抽出原板程序
想徵24吋19 ...

純硬1980X1080 現在的公版好想沒支援這麼大?

看看軟體那種有沒有廠商有寫?RTD22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純硬1980X1080 現在的公版好想沒支援這麼大?

看看軟體那種有沒有廠商有寫?RTD2270 ...

公版有1980X1080可以跳~但是只到22寸??????
不太懂因為我點起來變2邊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版有1980X1080可以跳~但是只到22寸??????
不太懂因為我點起來變2邊切

自動對焦看看,或有遇過原廠可以調4:3跟16:9的設定。
我記的你這一片都號稱可以點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動對焦看看,或有遇過原廠可以調4:3跟16:9的設定。
我記的你這一片都號稱可以點42"... ...

常用屏为:17普 19普 18.5 19宽 20寸 21寸 22宽 32寸 42寸 ←賣場寫的
跳過24寸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用屏为:17普 19普 18.5 19宽 20寸 21寸 22宽 32寸 42寸 ←賣場寫的
跳過24寸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

或許吧!!小弟最近改的都是22"....

不然就是去買要燒入型,看對方有無24" 1980*1080..

网友:
沒有支援相應的螢幕Res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