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冰箱SR-520CV 不冷,不知是否基板故障影響

楼主(2013-07-19):
請問繼電器旁的電阻R19燒黑,不知道阻值是多少歐姆??
看起來像是200歐姆但是不確定

楼主:
補充說明一下:
故障現象不冷,冷凍室直流馬達不轉,門開關有壓住但是不轉,壓縮機有運轉。

蒸發器像是不除霜,滿滿的霜。
量測 F sensor、溫度保險絲、化霜電熱線都正常,D sensor(異常已更換)。
請問  F 溫度調節器的功能是什麼??冷凍室的直流馬達該如何測量??
因量測sensor 時看到基板上的R19 燒毀不知會影響那裡???

目前是會冷,但不夠冷,冷凍不結冰............

网友:
R19原來是20K,已改為56K,它是用來控制風扇馬達的
但燒黑了不一定就是它壞,這一顆電阻阻值設計有問題,就算冰箱正常打開基板看它也是黑的
但你可以換56K看看,如果不行再將上下門的兩個門開關挖起來,將中間兩個PIN拔起線與線短接,大
部分是門開關壞了,電阻與門開關都處理了還不行就是風扇馬達壞了,這馬達故障率也蠻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