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CMV T38A 螢幕邊緣黑塊

楼主(2013-07-19):
印象中,這台螢幕應該是被水潑到了,想請教各位大大,這狀況有救嗎?

還是只能換一塊新的螢幕呢?

目前小弟是拿來看電視用,因為它是20"的,捨不得丟n_081|

如果有需要,小弟回家後可以拆開它,再把內部照片補上來。

网友A:
看到不能忍耐再換一台,不用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不能忍耐再換一台,不用修了吧!

只是這顆想問看看能不能修而已。
如果只能換整片螢幕,那就真的不用修了。
謝謝指教

网友B:
+1
亮線加漏液,沒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亮線加漏液,沒救了!

原來這個是漏液喔~~那,謝謝啦~~看來是沒救了n_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