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ANNS-G HC192D 簡易維修

楼主(2013-07-19):
故障情形:1.電源按鍵時有時無 2.一閃即滅電源燈恆亮

故障畫面

型號

內部

電源按鍵時有時無原來是塑膠按鈕斷了

很明顯的有電容爆漿了

順便連未爆漿的一起更換了

更換下來的零件 (其實還有五顆按鍵未入鏡)

完修燒機(順便幫它洗澡)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A:
為什麼要電路板洗澡?
洗澡都用哪些東西?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要電路板洗澡?
洗澡都用哪些東西?
謝謝您

會洗電路板是避免焊油殘留在電路板上,所以才會洗板
我這台指的洗澡是指CASE,如果洗電路板我會用95%酒精洗,CASE我會用穩潔噴在布上再用布擦拭

网友:
表殼整理清潔乾淨,修好後感謝又像新的一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會洗電路板是避免焊油殘留在電路板上,所以才會洗板
我這台指的洗澡是指CASE,如果洗電路板我會用95%酒精 ...

是讓她泡一下,再拿刷子刷一刷??
還是泡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讓她泡一下,再拿刷子刷一刷??
還是泡一下就可以?

我沒有泡我只有用刷子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