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ie8 有時會當機

楼主(2013-07-19):
最近遇到一台win7 ie8  使用網頁到一半,無法執行...只能最小化,無法關閉
要關閉只能到工作管理員 強制關閉
重設IE能無法改善...也到http://support.microsoft.com/fixit執行修復過
扔然無法改善

网友A:
不懂既然都用WIN7了卻沒用IE10?

网友:
ㄟ~~~!!你跟我的UID只差十幾號ㄟ。

网友:
IE8的支援度太差了, 最起碼也要升到IE9吧.......(雖然還是很爛)

网友:
瀏覽器問題除了設定問題就是外掛問題
從啟動程式檢查有無相關程式需要關閉
升級瀏覽器可以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既然都用WIN7了卻沒用IE10?

是公司內部要用的PC,我再問問MIS可否升級IE10...軟體是否有支援...thx

网友B:
IE9用起來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IE9用起來也不錯

放棄了!已整台重裝os....系統還是要用IE8
公司ASP網頁未在IE9下測過

网友:
IE的怪問題小弟也碰過不少
有些刪除下載的暫存和重置IE就可以解決
有些IE8升級或IE9or10降級可以解決
有些要到微軟安裝修正檔網頁才能正常顯示(這個搞好久)
前幾天還碰到個更妙的...
開IE10網頁顯示一片空白且沒有任何錯誤訊息
降成IE9甚致IE8情況一切相同
掃毒沒有發現任何東西
看登錄中也沒有啟動什麼小弟不認識的程式
使用GOOGLE及FIREFOX瀏覽器又正常
搞了半天最後趕時間就重灌了...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