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30吋液晶電視SMT-30LC1電源供應器發出連續"滴滴"異音

楼主(2013-07-19):
三洋30吋液晶電視SMT-30LC1電源供應器發出連續"滴滴"異音,插上電源後螢幕閃爍,電視開機後可正常看電視(異音停止),請各位大大幫忙看一下,3Q^^

网友A:
後面捕焊~~電容先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後面捕焊~~電容先換!

請問補焊哪個元件? 3Q ^^
另外我未接上電視時測出的電壓都正常(14v,15v,5v),一接上就一直閃

楼主:
之前我有換過一個TL431,背面中間那個焊點掉了(正面的焊點有焊上),不知是不是這個問題造成的...請問各位大大我想做一條飛線出來,但不知道要連到哪個元件的哪個腳位???

楼主:
補焊了一些東東,好了,可用了不會滴滴叫了,感謝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
恭喜vkjuju完修 不知vkjuju補焊了哪些元件修復?

楼主:
那個被我烤焦的TL431附近的黃黃和黑黑的小東西,我是外行亂搞不小心完修的,下次不知要燒啥麼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