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apa ZW-WRN 無線IP分享器 BT斷線問題

楼主(2013-07-19):
最近把分享器換成這台,若大量下載(BT或Http下載),約10~20分鐘後,會斷線,就連不上網路,
本以為是熱當,但又可登入設定頁面。
不知是否是設定上的問題,有沒有大大遇過??

网友:
如果有別台,請試試別台會不會這樣就知道了。

网友A:
有一些分享器在負荷過重時,確實會有當機現象。。。。。

因為BT之類的都是小封包,工作過多有時候確實會發生當機。。。。。

為了這個問題,我後來就採用比較貴的分享器了。。。

VIGOR,這牌操不當(有一說是設得不錯,會自動RESET而不會被察覺。據說是韌體寫得好,但也要CPU速度夠快才能快速反應)。。。。。
(其他性能好的也是有操不當,不過價格都不會太低。)

你買的這台是不是被操當,我不知道,但我手上別台的有遇過操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分享器在負荷過重時,確實會有當機現象。。。。。

因為BT之類的都是小封包,工作過多有時候確實會發 ...

我這裡有一台別人送給我的Vigor2100VG,這台的問題是無線部份會不定時當機,而有線部份正常,而給我這台機器的朋友他們社區一其裝了20多部,他是最後一個壞的,所以某些型號還是有些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分享器在負荷過重時,確實會有當機現象。。。。。

因為BT之類的都是小封包,工作過多有時候確實會發 ...

居易的我也有一台,不過那台只適用10m以下的頻寬。
以前用它牌的熱當,連設定頁面都進不去,只能重開。
這台卻可以,所以才在想是否是設定的問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這裡有一台別人送給我的Vigor2100VG,這台的問題是無線部份會不定時當機,而有線部份正常,而給我這台 ...

說的也是,不無其他原因造成的道理。。。

yoyomay兄可以試試不開BT會不會當,這樣就可以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的也是,不無其他原因造成的道理。。。

yoyomay兄可以試試不開BT會不會當,這樣就可以知道了。。。。 ...

不開bt或不下載,一整天都沒問題。
我再找找看那邊可以設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開bt或不下載,一整天都沒問題。
我再找找看那邊可以設定。

應該是分享器就是那樣吧!

跟設定沒有太大關係。。。。就是分享器忙不過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