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電視改公板無畫面(請高手指導)

楼主(2013-07-20):
(請高手指導)謝謝

网友A:
會不會屏線電壓不對正常為5V

网友B:
鄧大 … 面板資料 l-v320b1-l01.pdf (641.14 KB, 下載次數: 50)

右供電(5v), 單6 … 先查您燒的程序對不對 !

网友C:
不然就先用萬用AD版先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屏線電壓不對正常為5V

lcd5426大屏線電壓確定是5v.感謝回覆

网友D:
確認你的屛線.定義..............

网友E:
確定面板是好的嗎?

网友F:
你確定T-CON是好的嗎?

网友A:
PNL_T315XW02_V1_1366_768_QJFS_MSV59_03_IR_CVT_KA47_7KEY_TCHINESE__SiR620D_NF_R_AT_0xA98A_20130325_000502

2  屏線

3  會不會  T-CON V320B1-L01-C  U14 壞

网友G:
這一塊公板我有改過42吋的電視,畫面也很漂亮

网友H:
未改之前要先確認面板本身是好的
再確定程序是否有燒入
面板至公板的屏線跳線請再多檢查一次
如此應該會有正常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鄧大 … 面板資料

右供電(5v), 單6 … 先查您燒的程序對不對 !

大師你好
燒的程序是1366*768也確定公板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然就先用萬用AD版先測試~~

eereer12 大也有用6m16公板試過一樣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確認你的屛線.定義..............

大哥你好屛線定義(應該沒問題)公板屛線有試過是好的ㄝ害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確定面板是好的嗎?

逍遙大你好:小弟還無法確定 所以請高手指導
這台電視是雷擊 電源板壞 ad板壞 所以改公板
測量邏輯板一些電壓是正常的但無畫面 ㄟ害 感謝回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確定T-CON是好的嗎?

logcth 大:無確定T-CON是好的.測量一些電壓是正常的 感謝回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PNL_T315XW02_V1_1366_768_QJFS_MSV59_03_IR_CVT_KA47_7KEY_TCHINESE__SiR620D_NF_R_AT_0xA98A_20130325_0 ...

lcd5426 大你好:奇怪我的燒的程序沒有這個.請問哪裡燒程序.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一塊公板我有改過42吋的電視,畫面也很漂亮

阿資大我改過32吋的電視畫面還好

网友:
這面板是不是掛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未改之前要先確認面板本身是好的
再確定程序是否有燒入
面板至公板的屏線跳線請再多檢查一次

elleryquain 大:無確定面板本身是好的
請問如何確定
確定程序有燒入
公板的屏線跳線請再多檢查一次(已試無次數)
感謝回覆

网友I:
引用 楼主:
eereer12 大也有用6m16公板試過一樣感謝回覆

鄧大,
如同你所說"也有用6m16公板試過一樣" ,如果"一樣=無法點起" ,那就更應該釐清為什麼會無法點起,善用您的工具(6m16)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鄧大,
如同你所說"也有用6m16公板試過一樣" ,如果"一樣=無法點起" ,那就更應該釐清為什麼會無法點起,善用 ...

大獅 大獅 來了喔

大獅在這裡啦

网友:
這片面板我有用V59自己點過,是點的起來,如果都點不起來,懷疑TCON或是面板吧NG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好屛線定義(應該沒問題)公板屛線有試過是好的ㄝ害感謝回覆

看清楚.320屛線排列跟一般不同.~~~~~做這行身體要顧....沒事更要去顧一下眼睛

网友:
v320的

1 GND Ground
2 RPF Display Rotation (3)
3 SELLVDS Select LVDS data format (5)
4 NC No Connection
5 NC No Connection
(2)
6 ODSEL Overdrive Lookup Table Selection (4)
7 LCS Low Color Shift (6)
8 GND Ground
9 RX0- Negative transmission data of pixel 0
10 RX0+ Positive transmission data of pixel 0
11 RX1- Negative transmission data of pixel 1
12 RX1+ Positive transmission data of pixel 1
13 RX2- Negative transmission data of pixel 2
14 RX2+ Positive transmission data of pixel 2
15 RXCLK- Negative of clock
16 RXCLK+ Positive of clock
17 RX3- Negative transmission data of pixel 3
18 RX3+ Positive transmission data of pixel 3

19 GND Ground
20 GND Ground
21 GND Ground
22 GND Ground
23 GND Ground
24 GND Ground
25 GND Ground
26 VCC Power supply: +5V
27 VCC Power supply: +5V
28 VCC Power supply: +5V
29 VCC Power supply: +5V
30 VCC Power supply: +5V

网友:
一舨 屛線
1 Reserved Open or High Auo internal test pin
2 Reserved Open or High Auo internal test pin
3 Reserved Open or High Auo internal test pin
4 GND Ground and Signal Return
5 RIN0- LVDS Channel 0 negative
6 RIN0+ LVDS Channel 0 positive
7 GND Ground and Signal Return for LVDS
8 RIN1- LVDS Channel 1 negative
9 RIN1+ LVDS Channel 1 positive
10 GND Ground and Signal Return for LVDS
11 RIN2- LVDS Channel 2 negative
12 RIN2+ LVDS Channel 2 positive
13 GND Ground and Signal Return for LVDS
14 RCLK- LVDS Clock negative
15 RCLK+ LVDS Clock positive
16 GND Ground and Signal Return for LVDS
17 RIN3- LVDS Channel 3 negative
18 RIN3+ LVDS Channel 3 positive

19 GND Ground and Signal Return
20 Reserved Open or High Auo internal test pin
21 LVDS Option Low for JEIDA, High/Open for NS
22 Reserved Open
23 GND Ground and Signal Return
24 GND Ground and Signal Return
25 GND Ground and Signal Return
26 Vcc 5V, DC, Regulated
27 Vcc 5V, DC, Regulated
28 Vcc 5V, DC, Regulated
29 Vcc 5V, DC, Regulated
30 Vcc 5V, DC, Regulated

楼主:
lcd85311230 大哥你好:感謝指導謝謝

楼主:
感謝lcd85311230 大哥指點各高手指點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lcd85311230 大哥指點各高手指點謝謝

終於搞定了恭喜

网友:
太理害!通常這樣就會廢掉.還好有用心堅持到底....

楼主:
痞酷是個好地方.還好有高手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痞酷是個好地方.還好有高手指點

痞酷n_116| 小弟也喜愛~~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