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證一下關於羴牌液晶電視的傳聞

楼主(2013-07-20):
昨天沒事逛了幾家店,其中有間門市的業務銷售話述是這麼說的

對方說"SAN牌的電視其面板每批採購的都不同,後續維修會很麻煩~~"

指要完全匹配原型號的AD

此說法是否可信?

此外該店家本身是多種品牌的"官方認可經銷商"<就是廠商官網查的到的經銷點>

奇怪的是他們只推日、韓系品牌,對國產品牌他們"不是很推薦".....

這種說法不就跟他們門市被多家品牌列為經銷商的目的背道而馳嗎??

還是日韓系的利潤比較高,他們主推利潤高的品牌....消極賣國產品牌

网友A:
面板都是規格品,用這家用那家還不都是標準規格!!??

如果是痞酷版上會維修的人,只要是面板好的就行,管他哪家品牌出的!!??
要是面板壞了,日、韓系品牌也沒有用。。。。。

另外,二、三線品牌價格低,用料跟保固本來就會差點。出問題的機會會高點也不無可能。。。不如賣利潤好點的、售後服務少點的大品牌來得輕鬆。
(最後一句話倒是講到重點了。。。。)

网友A:
說真的,外行人還是買有品牌的比較好。像國產的家電品牌,至少售後服務的能力好一點。
雖然故障時有品牌的維修費用也不低,但只要面板沒壞,至少有能力修好。

如果是有維修能力的人,我只會看面板是不是好的,其他都不在考慮之列。
(當然,一流品牌會採用一流面板、一流材料,畫質、表現也都是上乘。只是價格也是一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說真的,外行人還是買有品牌的比較好。像國產的家電品牌,至少售後服務的能力好一點。
雖然故障時有品牌的 ...

現在的電視維修,沒有維修,只有換料,不太清楚是不是每家都這樣
我家那台CHIMEI 42X7000D的,故障是有聲無影,保固期內報修
然後合作的維修商來看過一次,回去跟原廠請料,之後就是,直接現場換掉
全部換掉,只剩那個外框是你原本的

所以其實是只要廠商還有料可以換,啥面板都跟使用者無關吧,反正也是整組換
廠商沒倒掉才是重點?  咦

网友B:
推销商以利润高为首推,日韩产品多为著名品牌,自己有生产液晶面板,大陆的电视机厂绝大部分没生产液晶面板能力,故所生产的液晶电视机几乎都用台湾韩日液晶面板,由于液晶面板价格波动及采购量原因,大陆液晶电视机厂经常换不同品牌厂家的液晶面板来生产电视机,面板不同,软件就不同,电路也有差别,大陆生产的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电视机会有多种机芯多种电路,当要找某型号电路图时,下载一看对不上,所以找图纸不光要用型号找,还要用机芯找,一个型号三个机芯以上电路是平常事,确实给维修带来麻烦,听说一个型号多种电路与液晶面板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都是規格品,用這家用那家還不都是標準規格!!??

如果是痞酷版上會維修的人,只要是面板好的就行, ...

嗯....我想也是拉

我可選的範圍很少,因為擺放空間限縮了尺寸,那家店那種做生意方法
恐怕買國產品牌不能找他們.....

三隻羊的應該算國產品牌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真的,外行人還是買有品牌的比較好。像國產的家電品牌,至少售後服務的能力好一點。
雖然故障時有品牌的 ...

我這外行人還是得碰碰運氣了..........

做功課這麼久.........

日韓品牌貴....國產的超值

內部用料有無與售價相等那就不知道了.....不過國產品牌價格真的很誘人

用日韓品牌陽春機種的價格就可以買到國產中高規格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销商以利润高为首推,日韩产品多为著名品牌,自己有生产液晶面板,大陆的电视机厂绝大部分没生产液晶面板 ...

那你們維修複雜度比較高.....經常電路變來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這外行人還是得碰碰運氣了..........

做功課這麼久.........

大陆品牌32吋液晶电视便宜的一千二人民币左右,台湾产几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陆品牌32吋液晶电视便宜的一千二人民币左右,台湾产几多钱?

我沒仔細去記~~台灣國產品牌大約9000有找,日韓品牌要一萬出頭....

那我由於是擺放空間的問題,想說盡量買能放得下的(反正以後再大也放不下)...

不然買42"的比較主流、款式也比較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沒仔細去記~~台灣國產品牌大約9000有找,日韓品牌要一萬出頭....

那我由於是擺放空間的問題,想說盡量 ...

32吋能放得下吗?要量下尺寸,在大陆,32吋被认为基本型,价格相对再大屏幕的便宜很多,也就是说,再大一点尺寸价格会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吋能放得下吗?要量下尺寸,在大陆,32吋被认为基本型,价格相对再大屏幕的便宜很多,也就是说,再大一 ...

台灣國產品牌42"的行情大約為5000人民幣吧,台幣25000上下~~

看功能而定...如3D、samrt TV等附屬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灣國產品牌42"的行情大約為5000人民幣吧,台幣25000上下~~

看功能而定...如3D、samrt TV等附屬功能 ...

42吋是1萬4到1萬八左右而已吧!

二萬五都可以買55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吋是1萬4到1萬八左右而已吧!

二萬五都可以買55吋了。。。

沒這麼便宜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灣國產品牌42"的行情大約為5000人民幣吧,台幣25000上下~~

看功能而定...如3D、samrt TV等附屬功能 ...

3D没必要,因为使用率太低,新买来时看几部3D片尝尝鲜就不会去用了,等你们有线电视数字化可能要若干年,我们这虽已数字化也没3D台,等到普及3D信号时你买的3D电视早换掉了。液晶电视寿命一般也就六七年,用得少的一般不过十年,比显像管电视寿命短多了,那些小日本生产的14吋显像管电视用三十年图像色彩还很好。

网友C:
業務都推有利潤的商品0.0  這其實我也很納悶

似乎韓國的電視的生產成本 低於 台灣生產成本

品質又好過國產產品 外型也較為時尚

我是覺得國產電視要檢討XD 尤其是活較久的越有問題

還有42吋 現在的市價 僅有12000- 18000 一般機種

25000可以買到 50吋以上的了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沒仔細去記~~台灣國產品牌大約9000有找,日韓品牌要一萬出頭....

那我由於是擺放空間的問題,想說盡量 ...

a471大大:您以前的電視櫃是放29吋的電視

如今42吋液晶電視放不上去,是否考慮加放一木板(圖示紅色部份)以襯出液晶電視底座再加以固定防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没必要,因为使用率太低,新买来时看几部3D片尝尝鲜就不会去用了,等你们有线电视数字化可能要若干年, ...

對阿~~~從小我對CRT電視機有個印象,那就是CRT畫面好壞差別很大~~

有些電視機很舊了可是畫面依然很鮮豔美麗,有的則會衰退很不自然。後
來聽人家說那是映像管好壞造成的,那些看很久還是很鮮豔的大多是日系
品牌,雖然台灣國產的也有但還是沒日系的畫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業務都推有利潤的商品0.0  這其實我也很納悶

似乎韓國的電視的生產成本 低於 台灣生產成本

我想大概跟那家店的招牌有關,雖然他還是有賣其他品牌可是他扛棒
做的最大最整體的就是LG..............難怪他們....<搞不好LG有贊助他
們店面翻新)....總之他們"不推薦"國產品牌就是了,推日、韓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a471大大:您以前的電視櫃是放29吋的電視

如今42吋液晶電視放不上去,是否考慮加放一木板(圖示紅色部份) ...

我家不是這種酒櫃,是組合式的酒櫃....四件式組合

由於電視櫃在整體酒櫃的正中央,所以擺放尺寸受限於整個空間寬度,
大約是90~92cm,42"寬度我看很多廠商官網、使用手冊資料都超過這
數字,所以42肯定擺不下。不然我也買42"的....畢竟這是主流規格說...

於是在規格上.....既然42"擺不下就退而求其次39、37",我研究過資料
薄邊框的39"甚至有88cm的機種,不然一拜一拜左右剩1~2cm盡量塞滿。

可是塞滿了我又想到一個問題,當今LCD電視他控制、連接介面大多在左
右兩側背面一組,塞太滿是不是將來不好伸手過去背面......我想法是電視
輕大不了把電視櫃拉出來點、電視搬前面點來接線,弄好再挪回去.....

最後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買32"的機種,寬度都不超過80甚至78cm肯定擺得
下,只是無法確定擺在客廳會不會太小....<距離大約2.6~7米>

我沒考慮32"的原因有..
1.解析度
32"的大多是1366*768,42" Full HD1920*1080,對應HI~HD頻道收視<雖然
我還沒有MOD這類數位頻道來源>

2.怕太小
原有CRT29看習慣了32雖然好放但是怕太小台,所以一開始就不考慮32"機種

我擺放時除了寬度要注意還得注意TV腳座高度呢,左邊櫃子占用7cm高度還凸
過來,必要時還真得找個木板墊高這段差距,不然得靠右邊擺放還得扣除幾公分
寬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不是這種酒櫃,是組合式的酒櫃....四件式組合

由於電視櫃在整體酒櫃的正中央,所以擺放尺寸受限於整 ...

别费心了,42吋比32吋大10吋,价格贵一倍,买一台42吋的钱可买两台32吋,你目前有线电视还未数字化,信号清晰度达不到电视机的指标,没什么清晰度可言,我这有线电视数字化后我用国产普通显像管电视都觉得画质大为改观很满意,液晶电视寿命短,运气差几年就屏坏,维修时很多师傅以换板为主,维修费用高,随着电视不断降价,到电视坏时你都不想修了。买42吋高清电视不解决高清机顶盒问题就没意义。

网友:
draculaxx  台灣的有線電視有數字化。  發表於 半小時前
楼主还在用天线输入的选台器,还未用有线电视数字机顶盒,清晰度肯定不高,何不用省下的第二台32吋电视的钱来升级为数字电视机顶盒?这样全家多台电视的清晰度就立刻改观。请楼主计算全家多台电视换数字机顶盒的初次投资价是多少?

网友A:
台灣有線電視也有數字電視機頂盒。但以我個人,我傾向不要換數字電視機頂盒。
你怎麼會認為台灣沒有呢??

跟你說有,就是有。

再來數字電視機頂盒有很多種,有些數字電視機頂盒被大眾接受的程度不高,是可有可無。
以我來說,我就不要數字電視機頂盒,我用電腦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灣有線電視也有數字電視機頂盒。但以我個人,我傾向不要換數字電視機頂盒。
你怎麼會認為台灣沒有呢??

楼主就还没用数字机顶盒,你会用电脑看电视节目,老人家会吗?现在都市人除了老人家长时间看电视外,年轻的都泡在电脑上,像我家楼上楼下各有一台电视,楼下29吋用数字机顶盒,楼上21吋用网络电视,网络电视可点播节目,看连续剧可点播连看到底,可我从来没去看,我有时间都泡网,电视让家人看够睡觉了我才下网看电视。
自从用了数字机顶盒,老妈看电视经常要叫年轻人帮她开机换台,用电脑看电视对老人家来说就更麻烦了。

网友A:
我不知道為什麼加了數字電視機頂盒就要年輕人幫忙。

台灣的有線數字電視機頂盒用起來跟以前一樣,不就開機、選台而已。為什麼大陸的有線電視加了數字電視機頂盒就不好用了!??

网友:
draculaxx  只是告訴你台灣有數字電視機頂盒。大陸一般百姓有的,台灣都有,而且陸有很多電子產品都是台灣製造的。  發表於 50 秒前

有是有但普及率比大陆低很多,虽还有装卫星天线和网络电视来替代有线电视数字机顶盒,但这两种大陆都缺少本地台,本地新闻时事及本地特色节目就没有了。
按楼主以前的描述,他家就只用模拟有线电视收看电视节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為什麼加了數字電視機頂盒就要年輕人幫忙。

台灣的有線數字電視機頂盒用起來跟以前一樣,不就開機 ...

因为数字机顶盒的遥控器比电视遥控器复杂得多,机顶盒遥控器有学习功能,可把原电视遥控器的一些常用控制键学习过来,然后原遥控器就可搁置不用,每次开机除开电视外还要开机顶盒,有的电视开机处在TV状态,必需遥控转AV或分量输入,还要留意机顶盒是工作还是待机状态,这些麻烦操作都是以前没有的,以前老人家只管开电视电源开关或遥控开机选台就行了,现在的麻烦老人家也许记不住。

网友:
買37吋吧,不要搞的旁邊都沒縫隙
國廠品牌基本上沒有太花俏的功能,但一般用途已經夠了
三隻羊小弟目前使用的感覺還不錯
32吋的解析度只有1366*768,雖然可以上1920*1080但沒必要
使用一年多,每日開機時間長達10小時以上
除了選台速度不會很快,大約1~2秒吧
找個時間去大賣場看一下就知道,哪一家是自己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吋是1萬4到1萬八左右而已吧!

二萬五都可以買55吋了。。。

昨天晚上去南部順X,結帳時順便喵了一下,V牌42吋1萬8有找,C牌42吋2萬有找,還有1台55吋V牌展示機1萬8有找....

楼主:
這有線電視數位化正在搞陰謀,政府讓業者對旗下收視戶放魚餌......."一台免費數位機上盒"

只要領取這種"一台免費機上盒"的用戶數達一定程度,該業者就可以宣布停播類比訊號,強

迫收視戶接受數位訊號。這樣就可以就大放大收視數,以一個收視戶兩台電視來算,業者整

整收入增加一倍<因為一台盒子綁一台電視,算一份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有線電視數位化正在搞陰謀,政府讓業者對旗下收視戶放魚餌......."一台免費數位機上盒"

只要領取這種"一 ...

除了装卫星锅和网络电视外,用有线电视数字机顶盒是趋势,普及是早晚的事,由于现在液晶电视机不断降价,使用寿命又有限,买电视不用一步到位,再由于电视柜所限,买台普通32吋便宜又放得下,把买42吋高清机剩下的钱用于全家数字机顶盒,画质清晰度将比你原来用模拟信号大为改观,对付几年后等台湾所有电视台都变成高清台信号时再买42吋高清电视机,原32吋普通机如还能用就退到房间取代老式的显像管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