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壓量測高於或低於多少算power損壞

楼主(2013-07-20):
去二手店買一塊主機板發現用幾天就壞了,商家說我power有問題使用power液晶量測器 -12v 顯示-11.6,+12v 顯示11.3v +5v 顯示5.1v 這樣power 有問題嗎?  正負多少範圍內叫power的電壓叫正常呢?

网友:
用電表量測通常正負5%-10%的電壓算是正常的,壞掉的電壓會跳動居多,不會是穩定值,你的電壓看起來數值是正常的。

网友:
電源不穩定並不會直接使主機板或周邊損壞
除非輸入電壓異常導致輸出異常突波

現在板子保護都做得不錯,power使用中沒有發生高頻音或異常溫度飆高
基本上都是正常

网友:
2手店第一牽拖的就是你的POWER有問題~

网友:
正常的負載後電壓標準是 5% 誤差範圍內,其實電源是否良好,直接影響系統運行的穩定性!

网友:
12V的電源,最好能有11.7V以上,若以5%(12.4V)來計算也不一定好,可能要看板子,我這裡已經有好幾個都是<11.7V會讓系統出現問題的電源,而且是不同的板子.

楼主:
謝謝,各位的指教!  感恩!

网友:
有些POWER負載沒上來電壓測試會有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