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各位大大拆解AS15 IC時,熱風槍都設定幾度呢??

楼主(2013-07-20):
因為小弟剛買一台熱風槍跟焊槍,請問各位大大拆解AS15 IC時,熱風槍都設定幾度呢??焊槍設定多少呢??謝謝!!

网友:
非定溫,我是逐次加熱昇溫.

网友:
室溫25度C,烙鐵標稱溫度設定350~360度C,條件:
1. 烙鐵頭焊點體積四倍左右
2. 焊錫直徑不得大於烙鐵尖端
烙鐵接觸時間以SN60 約1.5~2.5秒,不得有拖錫現象,以十倍放大鏡觀察焊點才容易比較出良莠。

网友:
如果不想溫度慢慢調高的方式,可以拉高風咀高度,再慢慢靠近吹,這樣也可以達到漸近調溫的效果。

网友:
這要看功率跟出風口大小而定 基本上沒有定值

可以拿接觸型的溫度計去量測焊腳的溫度 用熱風槍從低溫吹到高溫
只要溫度達到有鉛/無鉛的溶解溫度  在看看熱風槍轉幾度 直到解焊的溫度
雙方抓到一個平衡點那就是屬於你的最佳溫度嚕!

网友A:
先補焊在吹.350度10秒內就很好拿下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講解,真的很感謝你們!!

网友:
風不要太大不然小零件吹掉就玩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補焊在吹.350度10秒內就很好拿下

這也是我的大絕招,缺點是,要把多餘的錫吸掉,沒辦法偷懶。
用吹的還可以勉強偷懶。
(有時候確定 IC 不要了,或者接到 ground 太大片,就直接用錫把 IC 給淹了....)

网友:
有看過不用熱風槍 用溫控烙鐵也可以把它取下

网友:
腳位先補錫焊+助銲膏,ATTEN 852D 氣磊風速不超過 3.5,溫度350℃-370℃,繞圓圈10秒定完工!

网友:
剛開始時跟求助者一樣  不知如何開始  怎樣才正確 模索了2年半
我得到一個體認 一直作 多作 不斷的作
THX

网友:
AS-15?
刀片一隻..就搞定了..

(反正你都已經確定它掛了...
還那麼認真去溫柔的對待它幹啥?
刀片找隻利一點的...
四刀...把腳都切了~~
在用烙鐵隨便除一下腳...
不就...

輕鬆下來了嗎? )

网友:
找一些報廢板子多練習.動作要快不然as-15溫度一高很容易掛    這顆貴參參.

网友:
使用美工刀比較快,也不必擔心旁邊小零件掉了,快速方便。(認同14樓bestpride大的看法)

网友:
樓上說的我做過,確是較快,但植球就另外的做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