烹飪用計時器,將聲音放大

楼主(2013-07-20):
各位大大們,想請問這個計時器內有一個蜂鳴器,但他的音量不夠大聲,
    家人反應有時候聽不到聲音,電池換了聲音不會改變太大聲,想請問各
    位大大們,我是否可以去買比較高分貝的蜂鳴器來改裝呢,不知買太大會
    不會電路板推不動蜂鳴器呢?

    另外是營幕變淡了,請教大大們,該如處理?是否有現成品可換呢?

网友:
使用一顆電池的計時器,音量差不多就這樣子了.
這種蜂鳴器一般是用頻率來推動的, 在某個頻率(譬如:2700Hz)會最大聲.
液晶變淡沒得醫,維修也不符合成本.

楼主:
如果在並聯一顆蜂嗚器,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在並聯一顆蜂嗚器,可以嗎?

有賣蜂嗚器變壓器...

1.5V直接推動電壓太低了...

网友:
現在這個壞掉基本上都是直接買新的因為維修成本實在是非常不划算
至於蜂鳴器....除非換新或是另外改裝不然基本上都不太符合效益

网友A:
>但他的音量不夠大聲,家人反應有時候聽不到聲音

如果廚房在煮東西,人跑到客廳看電視,那就再買一個放在客廳,若也會跑到寢室,那寢室也要擺一個,其原則是要待在客廳或寢室的時間會比較久時才需要.

另一種方式是做一個約5~10W的mic放大器+Speaker.

网友:
買新的應該比較好
我家買的那個號稱大音量的,番茄造型的
擺在廚房,客廳看電視一樣聽得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他的音量不夠大聲,家人反應有時候聽不到聲音

如果廚房在煮東西,人跑到客廳看電視,那就再買一個放在客 ...

那個...不是定時器都隨人走嗎(所以才設計成方便攜帶的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個...不是定時器都隨人走嗎(所以才設計成方便攜帶的形式)....

定時器是可以帶著走沒錯啊,一個固定在廚房使用,一個隨意可以帶著走的,你若只準備一個,那可能你得隨時在找定時器,因為若可以隨意帶著,帶著帶著就不知帶到那裡去了,等到要用時,摸著腦袋 ... 咦 ... 定時器呢 ?  ...... 定時器啊定時器啊,你在那裡啊 ...

网友:
定時器掛在脖子上就好啦

网友:
組裝在蜂鳴器出聲處的塑膠外殼上附近鑽一個小洞
(不是鑽洞在蜂鳴器的殼上),讓聲音能直接出來!

楼主:
各位大大們說的都有理,但小弟想把它弄好,一切都是為了 diy 快樂囉~

网友:
請找舊手機的小啦叭,不知道會不會推不動?!
或是參考鬧鐘的蜂鳴器,為什麼可以這麼大聲!

网友:
謝謝分享,這樣就方便多了。

网友:
去大創買一個不過 NT$39,
不過聲音有大有小最好測試後再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