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ante無法無線上網

楼主(2013-07-21):
wish大:
我買時,您應幫我更新了,爬文看過的方法都用過,
1.我的current time為1970.......,無法像您是2013
2.下面internet connection都是0.0.0.0
3.連的上asante,連不上ADSL(無線狀態)
4.asante接有線,網路是OK
5.由中華電信黑盒子拉一條線給Asante AWRT-600N,若插在INTERNET孔,筆電經網路線連於LAN孔,無法連網,但由中華電信黑盒子拉一條線給Asante AWRT-600N,若插在LAN孔,筆電經網路線連於LAN孔,可連網

hinet ADSL的線是接在中華電信黑盒子,拉一條線給Asante AWRT-600N,寫入hinet PPPOE的帳號及密碼,用大家合購的平板無線連網,有接上Asante AWRT-600N,但連不上ADSL,但可使用Asante AWRT-600N的有線接頭連網,請示各位大大,除了寫入hinet PPPOE的帳號及密碼及連上Asante AWRT-600N的密碼外,還須做那些設定才可無線連網?

以下是我的設定圖:

网友:
設定問題!

ADSL/VDSL數據機背後LAN任一孔==========>無線AP的Internet Port
這樣才是正規連接方式,你接AP的LAN Port那就把AP當Switch用了....

我沒買這台只憑過去研究過的映象來答...你讓有買的人教你設定吧

讓AP透過PPPOE去跟ISP連線,電腦端透過無線網路領取DHCP SERVER
配發的保留IP使用......<192.168.2~100之間>

网友:
你好︰
你的問題並不是在current time,而是在WAN沒有正確連線,這一批AWRT-600N我出貨前至少抽測2/3以上,如果這台是我有測過,那壞的機會就更低了。
你看你住在那裡?看附近有沒有買這台的會員?你拿去讓他幫你看看?

网友:
a471大已經把樓主設定上的問題點全講出來了, 照著做應該就能連線.
一些進階技巧請用"AWRT-600N"搜尋一下本板.
另外, 這台分享器的系統時間要連上網路後, 才會自動更新.

网友A:
由中華電信黑盒子拉一條線給Asante AWRT-600N,插在INTERNET孔  改好下面二張圖...就可正常連線了

只改上面二張圖就可連線..其他自行搜尋吧

网友:
又找到一台之前在測試的AWRT-600N,我看了一下它的設定畫面︰

這台的MTU是1492,使用起來一樣嚇嚇叫.......

网友B:
以最後一張圖看來,連線方式是設定為pppoe沒錯
狀態是在connecting 連線中

有個可能是,用筆電來做設定,這樣有時會遇到一個問題是
你打的密碼不一定是你心中所想的那個
用記事本打一次,然後copy,貼到設定裡再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中華電信黑盒子拉一條線給Asante AWRT-600N,插在INTERNET孔  改好下面二張圖...就可正常連線了

DNS要如您設8.8.8.8嗎?
我的是0.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DNS要如您設8.8.8.8嗎?
我的是0.0.0.0

中華電信的可以設定 168.95.192.1 或是 168.95.1.1 這兩組
8.8.8.8是GOOGLE提供的,要設定這台當DNS也可
0.0.0.0這個就

依你的圖看來,是撥接不成功

网友:
請樓主把線路接法(ADSL=分享器)拍張照給大家看看, 才知道為何連不上去.

個人直觀認為, 除了一開始有線的接續不正確之外, 無線的設定可能也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最後一張圖看來,連線方式是設定為pppoe沒錯
狀態是在connecting 連線中

--------有個可能是,用筆電來做設定,這樣有時會遇到一個問題是
你打的密碼不一定是你心中所想的那個
用記事本打一次,然後copy,貼到設定裡再試看看?---------by conbawa

感謝conbawa大的這番話解決了我2個月無法無線上網,因我打完name(admin),按password準備輸入1234,admin就會 缺字母,然後按"回上頁",準備按enter時,常發現name只剩下ad兩字母,min已被 正文平板刪 了,password因都是.........,也不知 正文平板刪 了啥,難怪EZ setup 都顯示"請檢查ADSL連線",用conbawa的方法( 用記事本打一次,然後copy,貼到設定裡),問題已解決!已可無線上網.
結論:無法無線上網原因是我的兩台正文平板觸控螢幕異常(明明按enter, 卻執行delete;相鄰兩字會誤判),不知各大大的正文平板觸控螢幕會觸控異常嗎?

PS:1.感謝各大大的鼎力相救
      2.更感謝conbawa大大的驚人一語點醒我
      3.感謝wish大大每批抽測2/3, 保證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