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國際牌 EH-5287 吹風機 馬達轉速很慢疑問~

楼主(2013-07-21):
各位大大您好~小弟最近收到一隻有問題的吹風機,他的狀況是啓動時,加熱線圈會正常發熱,但是馬達轉的很慢,我參考其他版大的維修經驗,直接把馬達解銲下來,用電源供應器12V 3A的直流電接上去,但通電的時候我發現電源供應器上顯示6V 2A,而且奇怪的是加到3A的電流才會讓轉速快一點,我也有拿一顆正常吹風機裡的馬達來接這樣的電,發現是正常的12V 330mA ,增加電壓轉速會更快,所以應該是沒有錯,想請問這樣是出了什麼的問題??是馬達裡有迴路短路?

网友A:
用三用電表歐姆檔(指針型較好識別)探針模擬碳刷位置,或裝回碳刷再量.
轉半圈量出各電阻值,比較是否有阻值太低或開路的,
應該是調110V時插到220V電源,可能需要更換馬達了
此型號我也有一台,真有需要時再拆開量給您比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用電表歐姆檔(指針型較好識別)探針模擬碳刷位置,或裝回碳刷再量.
轉半圈量出各電阻值,比較是否有阻值太 ...

pj2n7002大大謝謝你的回復跟建議~~我找個時間照你的方式測量看看!結果怎樣在寫上來~因為這隻是我妹妹的,所以也有可能是你說的原因!我在問我妹看看!~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用電表歐姆檔(指針型較好識別)探針模擬碳刷位置,或裝回碳刷再量.
轉半圈量出各電阻值,比較是否有阻值太 ...

pj2n7002大您好~我有照著你的方式測量過囉~我發現有的用2K檔,電阻值會低到0.001~0.002歐姆這麼低,有的會在0.05~0.011歐姆,段路的到是沒有,這就像是你說的原因嗎??

网友A:
剛剛要拆時才發現沒有適當的工具,花了點時間!
我用電表RX1檔量出來約10~15歐姆(未接4只二極體)
如果您的電表歐姆檔是正確的,那馬達應該是壞了電阻值不應該這麼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要拆時才發現沒有適當的工具,花了點時間!
我用電表RX1檔量出來約10~15歐姆(未接4只二極體)
如果您的電 ...

pj2n7002您好~謝謝你麼熱心拆機幫我測量~因為我的200歐姆的檔位是跟著逼逼聲一起的,所以我在量的時候都會一直叫,我只好用2k檔位~這樣換算的話有的是1~2歐姆,有的跟你一樣是會到11歐姆,我也沒有接四個二極體,看來是報銷結案~大大你會建議買一顆新的來換嗎?還是直接買一隻比較好~謝謝!

网友:
買一顆新的來換>>沒買過抱歉無法給建議,不過如果有舊品可拆過去應該比較符合痞酷精神,個人覺得他出差旅遊還蠻方便的,供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