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免洗助焊劑與另一種稀釋液的問題

楼主(2013-07-21):
請問免洗助焊劑是不是焊完都不用清潔就可以啦!!
還有另一種稀釋液請問它的用途是用在哪裡呢??
是焊完清洗電路板用的嗎??
感謝各位前輩是否替小弟解疑惑,謝謝!!

网友:
免洗助焊劑舊文已經說過很多次了,松香助焊會有棕黑色的殘留,而所謂免洗是指它留下的是比較乾淨,想要乾淨的話兩者都要洗。
"另一種稀釋液"是什麼要說清楚或拍照片,否則沒有人知道是什麼東西。

再提醒一次!請善用搜尋,舊文裡就有你要的答案了。

楼主:
良興電子賣的這種我有找過其他,因為找不到我才會發帖詢問各位前輩,稀釋液就是良興電子賣的這種,謝謝前輩的解答,感恩!!謝謝前輩的解答,感恩!!

网友:
稀釋液~~~就是稀釋~~該免洗助焊劑用

只是似乎沒這個必要去稀釋,原本的免洗助焊劑就滿"稀"了

网友:
我猜,
1.松香為固體,用來溶解調配松香助銲劑,使之成為液體狀.
2.用來稀釋洗電路板的藥水.
上頭有成分標示嗎?

网友:
小弟的習慣.....
無論是松香或者是助焊劑.......皆會清洗~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解答!!

网友A:
免洗助焊劑一般是用在錫爐過錫用的,稀釋劑與助焊劑大約1:1調合,放入噴霧器噴灑在焊接面,再進行手動浸錫,若是自動錫爐則是放在發泡槽自動塗佈在焊接面。

用烙鐵焊錫則用不到這種助焊劑,錫絲裡都已有助焊劑了,大概只剩手工SMD用得到,用小筆刷將調合後助焊劑塗在焊點與零件腳,再以拉焊或單點焊接來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免洗助焊劑一般是用在錫爐過錫用的,稀釋劑與助焊劑大約1:1調合,放入噴霧器噴灑在焊接面,再進行手動浸錫 ...

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過去每個同事的說法都不一樣,所以總是不求甚解....

网友:
生產技術學校都沒有教,只能在工作中不斷學習。
10幾年前有段時間必需經常手浸錫到深夜,浸到怕了才買自動錫爐,所以對助焊劑有些了解。
免洗助焊劑都是用在電源板或自動控制板,比較不講究外觀可以免清洗,也比較環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