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傳統電視無畫面

楼主(2013-07-21):
目前只有一台頻道有時會有畫面
其它頻道就是黑白一直跳動無畫面情形
會不會是調諧器壞了呢?
原本想說會不會調諧器裡的電容壞
結果拆開,裡頭沒有半個電容
調查器型號為:    PANASONIC  ENV56DF2G3

主板

主板

主板

主板

調諧器型號

調諧器型號

网友:
"TUNER"沒有在修的,重點是各腳電壓確認,
如都ok,即更換看看..

网友:
方便的話,來幾張機板背面圖!

网友A:
好像不是調諧器.好像中頻AFC轉台聲音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調諧器.好像中頻AFC轉台聲音正常嗎

畫面正常時聲音正常
但像這個畫面時就沒有聲音
只會有很像在跳頻道跳不過去的那種音

网友:
拿一台DVD由AV信訊號輸入
即可判定TUNER是否不良!
對了!要您拍背部圖是要看看穩壓IC是否虛焊~

楼主:
ok 星期日我會再去拍~
電視不在我家(朋友的)
等放假拍了再放上來

朋友家沒有dvd設備~所以..目前是想從另一台電視輸出畫面到這台電視看看~
或是電腦輸出到電視

网友(2013-08-20):
修tuner光零件就好幾百元買台中古的比較快

网友:
全面補焊,說不定可改善。

网友:
是否有可能焊點裂錫造成接觸不良?水平與垂直晶體附近檢查看看.

楼主:
謝謝各位大
待小弟有空時會拆來補焊看看
目前每天忙

网友:
這顆TUNER NG很多 有 時它的接 腳會繍蝕快斷掉 拆下就知道

网友:
確認9V.5V.33V是否正常..若正常為中頻影像中周內部電容退化..挖掉更新電容..在稍加調整即可...不曉的妳
聽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