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高手125(鼓煞)更換速度錶齒輪

楼主(2013-07-21):
前幾天座騎到機車行更換新輪胎後隔天碼錶不動了,本來以為是斷碼錶線,一時衝動去買了一條回來,拆了半天結果整條好好的差點昏倒!(這條在黑店買的坑殺價NT180貴了快一倍)
不是碼錶線?那就是齒輪囉!
這次學乖了到評價不錯的材料行買NT50

準備工具

十字起子拆碼錶線固定螺絲

抽出

卸下前煞車線

抽出

梅花扳手"19拆軸心大螺絲(用手扳不動出腳)

抽出

卸下前輪

翻開煞車總成

哈,躲在這裡

卡筍爛掉了夾出來

新舊對比

用恐龍191(WD40)清洗乾淨(注意底下有兩片薄薄的華司別掉了)

新齒輪上黃油

裝上新齒輪

輕輕蓋上煞車總成(角度要調整好不可使用暴力)

裝上輪子總成

鎖上煞車線和碼錶線

上路,耶~動了!
收工

网友A:
感謝你的技術指導與毛毛腿的一腿之力.....: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你的技術指導與毛毛腿的一腿之力.....

謝謝大大鼓勵,第一次發帖生疏得很莫見笑喲!

网友B:
建議下次換碼表齒可以先把齒輪用黃油黏在輪圈培林上,再把煞車哈姆裝上;就不用擔心缺口對不準,壓斷齒輪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下次換碼表齒可以先把齒輪用黃油黏在輪圈培林上,再把煞車哈姆裝上;就不用擔心缺口對不準,壓斷齒輪腳 ...

好方法,下次有機會再來試試,謝謝您!

网友C:
齒比有一樣嗎?有時不一樣碼表顯示速度會有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齒比有一樣嗎?有時不一樣碼表顯示速度會有差。

買原廠部品有查料號應該是一樣的。

网友:
多謝樓主分享,這是高手125原廠拆裝程序和料號

网友D:
chicker 大
  請問 你的潤滑油只是一般黃油嗎 還是牛油  還是其他油酯  ,請您幫我解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chicker 大
  請問 你的潤滑油只是一般黃油嗎 還是牛油  還是其他油酯  ,請您幫我解說一下 ...

我是用軸承專用的耐高溫黃油,不過這個用一般2號的黃油就可以了,甚至不上黃油也可以,如果要更適合的應該要用矽油(常見在印表機的塑膠齒輪上白白的那種)。
重點是在一定要清洗乾淨,塑膠齒輪最怕的就是異物侵入和脆化。

网友E:
贊喔!
請問大大!什麼是強體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贊喔!
請問大大!什麼是強體胎呢?

這個我也不知道,機車行老闆說是新出的很多人用應該"好"用(我想是好賺吧),就是換這條強體胎碼錶才不動的,強烈懷疑安裝不當搞碎了齒輪卡筍......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我也不知道,機車行老闆說是新出的很多人用應該"好"用(我想是好賺吧),就是換這條強體胎碼錶才不動的 ...

這原廠塑膠我家兩台SYM都壞過~
但我家的是碟煞~~最後都換整顆!是內部是鐵的~
碼表線一條大約100內~~
股煞看起來比較麻煩還要把前輪拆下~
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贊喔!
請問大大!什麼是強體胎呢?

PR數比較高的胎.......也就是包覆的簾紗比較多層,較能重載.......

高PR的胎沒氣了比低PR的胎硬些...牽車時不會輪胎都扁扁的...

网友(2016-12-13):
大大跟我一樣..一開始.都認為是時速線壞掉..
跑去買一條
結果..是壞在齒輪卡的卡筍斷了~XD
只不過..我是碟刹的.
還好..我只花40元搞定~

网友:
DIY 無敵丫!!!!!! 厲害

网友:
壞塑膠的比較好,如果壞了傳導的斜道齒就更麻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