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電視TL3285TM 有聲有影無背光

楼主(2013-07-21):
我遇到情形跟之前一位大大一樣 ( 如下網址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3285TM

我把電視拆開
也是看到電源板上的10uF450V電容大肚子了!!!
立馬趕快換上新品
本來很高興的以為開機測試就會有背光出來了
結果...
背光沒點亮...
請問這裡哪裡出問題了

不好意思各位大大

謝謝你們提醒

數據立馬補上...   不好意思...

腳位定義

腳位定義1

待機時只有5VBS測得5V

以下開機每個腳位所量出來的電壓

電路板上面寫20V,可但量出來有23.9
滷蛋大大也是這樣   電壓正常!!

第二隻腳位定義AGND 量出0V正常

第三~五隻腳 都是GND

第六腳

第七腳 電路沒使用到

第八腳定義5VBS

第九腳定義STB

麻煩各位大大幫忙一下

网友:
都不附上測量數據!!!
神仙也難幫吧
========
以下是增加圖片後的喔!!

你量的式電源板吧?
你的高壓板呢?
有聲無影,我會猜你是不是燈沒點起來?

网友:
你的實力也只有 cc而已嗎 ?

网友:
您的連結裡面...滷雞蛋大....清楚提到先測量電壓唷!可不是一頭栽進去換CC!

(先按照標示做一下該做的功課,量了一下標示電壓跟實際有點出入?)

楼主:
不好意思

看到"macliu"大大留言

馬上裝上電路板在量測並拍照

各位大大歹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看到"macliu"大大留言

我是....小小

网友A:
量測高壓MOS跟保險絲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測高壓MOS跟保險絲看看

圖一大電容下面綠色外殼的保險絲有燒斷

3.15A 250V

等我換上新保險絲再來說明一下情形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測高壓MOS跟保險絲看看

謝謝你的指引~

經過三用電表測量
保險絲斷路
高壓電路部份有兩顆MOS  9N50
不管怎麼量3隻腳  都呈現短路狀態 ( NG )
9N50 這MOS
在我上網買材料的地方沒有這顆9N50
雖然露X友在賣   這樣豈不就是又多了一筆運費
直接找顆2SK3264  MOS替代9N50
昨天材料到了  晚上回到家太晚沒去動刀...
今早換上新品...
上電測試
背光依然一閃就暗掉了...
印象中...之前看這症狀的維修文章是"燈管"壞了...
拆開看到有些燈管兩端都黑黑的
直接拆我之前故障的32"面板 燈管換上
現在背光可是點亮了

謝謝各位~

9N50

2SK3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