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背光模組中2片擴散膜及增光膜(菱鏡片)的順序為何

楼主(2013-07-21):
因為維修一台面板已拆解的LED 液晶螢幕,所以不知道背光模組中2片擴散膜及增光膜(菱鏡片)的順序為何.
請知道的先進不吝告知,謝謝.

如下圖中有三片,其中霧面的有2片,一片2面都粗粗的, 一片一面粗一面平滑, 銀色一片.
霧面的應該是擴散膜,銀色這片應該就是增光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放~

感謝atun大.
請問這2片擴散膜及增光膜(菱鏡片)的順序放錯應該不會導致LCD無法正常顯示吧?
應該只會影響背光模組的亮度,我的觀念是對的嗎?
目前螢幕開機後只顯示十字交錯的白線.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atun大.
請問這2片擴散膜及增光膜(菱鏡片)的順序放錯應該不會導致LCD無法正常顯示吧?
應該只會影響背 ...

這個就不知了~
3片拿起來~3片一起再放回去~
從沒有放錯的可能~
出現顯示不良的現象?
不會是你把玻璃基板搞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