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小型電冰箱故障

楼主(2013-07-22):
插電後嗡..幾聲就聽到嗲一聲跳掉過幾分鐘後又一聲嗲然後就沒動作請問哪壞了,是不是起動器壞了

网友:
啟動動容檢查看看。

网友:
壓縮機故障..

网友:
小型電冰箱只用啟動器和過載保護器

插電後嗡..啟動器不良啟動不起來。換一顆

聽到嗲一聲跳掉過幾分鐘後又一聲嗲...過載保護器動作保護中!

沒維修更換零件請勿繼續供電!!

网友:
先換啟動器,若還是一樣那應該是"壓縮機"昇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相同的症狀 http://bbs.pigoo.com/thread-46229-1-1.html

可能是  建議可以拆下來試試看

民權僑有一家在賣啟動器與過載保護器  不過他沒3P的
我試過  用4P 的也行(不通電的3P就行)
費用  兩個一起買 1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