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液晶電視DTL-732E300 電視按鍵問題?

楼主(2013-07-22):
問題為"選台變menu"和轉小聲變大聲.
有量測按鍵板的開關都好的也沒有短路到,請問是AD板有哪顆在控制按鍵板的嗎?

网友:
按鍵有時候量是好的不見得是好的
按鍵排線接觸不好也會這樣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同樣有這「按鍵位移」的問題。

我是轉大小聲變切換頻道。。。。。

按鍵沒有微短路,排線也有重插。

症狀一模一樣。。。。。。

网友:
這是我找到的其他人的意見:
「這是銀幕OSD控制晶片組故障所造成的.日後它只會更嚴重.」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7051601620

网友:
1.用接點復活劑噴按鍵(要讓噴劑滲透進去),然後狂按個50下~
2.排線接點清潔看看~
看會不會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同樣有這「按鍵位移」的問題。

我是轉大小聲變切換頻道。。。。。

那最後怎處理,是換osd晶片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最後怎處理,是換osd晶片嗎?

可能要換AD板或換公板處理吧!

目前我是不想弄。

网友:
發不了多少時間.建議先把按鍵都換了再說.

网友:
按鍵都換新+1

网友:
按鍵都換新

网友:
使用遙控器測試各功能是否正常....
如正常......按鍵換新是最好的抉擇~

网友:
按鍵換新+1...在不行把上面的電阻也換新!

网友:
換按鍵  換按鍵+1

网友A:
我這台搖控器也無法搖控。。。。。

今天証實了換板子就修好了。。。。所以按鍵沒有問題。。。。(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台搖控器也無法搖控。。。。。

今天証實了換板子就修好了。。。。所以按鍵沒有問題。。。。(完修)

這塊板子買多少?那可以順便把換下來板子換24c的ic試試看嗎?

楼主:
24c ic 沒有更換,不過比較疑問按鍵"阻抗"真的會影響?因我測量都是有導通,還是使用久了"焊錫"地方出問題只用重焊就好.

新的按鍵

新的按鍵

舊的按鍵2

舊的按鍵2

舊的按鍵1

舊的按鍵1

完修

完修

楼主:
RE: 奇美液晶電視DTL-732E300 電視按鍵問題?(完修)

奇美液晶電視DTL-732E300 電視按鍵問題?(完修)

网友:
分壓式按鍵較容易受到按鍵導通阻抗或是漏電而影響其他按鍵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