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接板名稱問題

楼主(2013-07-22):
各位前輩您好:

想請問一下這種轉接板,要去哪裡買?
我有去網路電子材料行尋找過,但是找
到的都不是我要的,想懇請各位前輩,這
轉接板要去哪裡買?

感謝各位前輩!!

网友A:
這個應該是Microchip ICD-2的燒錄器轉接板,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331b.pdf
可參考手冊中的接線自行做一個,ICD-2已經停產了。

网友:
用洞洞板焊一個?

楼主:
前輩您好:

我有焊一塊跟洗一塊,技術不太好好醜,想說用買的>"<
感謝前輩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應該是Microchip ICD-2的燒錄器轉接板,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331b.pdf ...

好的,感謝前輩!!

网友A:
這個轉接板是與燒錄器一起出貨的,我認為即使未停產,應該也無法單獨買到,所以自己焊接是最簡單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轉接板是與燒錄器一起出貨的,我認為即使未停產,應該也無法單獨買到,所以自己焊接是最簡單的方法。 ...

前輩您好:

我的解決方法就是差不多的轉接板,也是6pin的!!

感謝前輩~!!

网友B:
可以直接改線, 將扁線從中間剪斷. 剪斷的一頭焊接一個想轉接的接頭.
這樣一條線就變成2條可轉接不同接頭的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改線, 將扁線從中間剪斷. 剪斷的一頭焊接一個想轉接的接頭.
這樣一條線就變成2條可轉接不同接頭的 ...

看了一下我之前買的那一套,確實沒有這個轉接板,而是像你所說的一條扁線,兩邊有不同接頭,所以依你所講的來接應該更簡單。

楼主:
感謝Ricky與jangtang前輩們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