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影印機滾筒組的保險絲

楼主(2013-07-22):
有一家影印機公司收起來了,一大堆1/16 保險絲在我手上 需要可以聯絡!!

网友A:
阿乾師~請教一下機器型號.可以分一些給我嗎~

网友:
樓上的大大,這1/16A的保險絲大多都是用在滾筒組或是定影元件的!
至於說要那一個機器的型號,這很難說吶!
就看拆開後,遇到的保險絲是不是這種的囉!

网友(2013-08-21):
瞭解~大多應該可以代用~因為那是一次性消耗品....歸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師~請教一下機器型號.可以分一些給我嗎~

我這機型是 方正科技的印表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機型是 方正科技的印表機!!

有需要~已發消息給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