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Q3 零件詢問

楼主(2013-07-22):
在北橋旁 P45晶片 附近~ 請問這顆 如何找 代用
一家   主機板 維修中心 經研判 可能是南僑 故障
..但它說是怕換了南僑 又怕 北橋 又會壞

經他判定 為 南僑故障~ 但是我更換南僑 還是一樣~故障情形
北橋 被加焊過 有橫機
今天 發現 北橋一組 供電 有一顆 9452 燒掉 橫機 連0歐也一樣過熱
所以 不開機問體點 應該不是南僑 是在 北橋 的那組 9452 燒掉
比對 板上一樣 型號 測量為 N MOS

找廢板 找到這一顆9452

找 到 故障點囉 有跑馬囉~ 查修中`

會關機~不穩 但是 SATA 在BIOS 可以抓到 1-6 HD (只是 進入BIOS 離開 會關機)
~查修中~可以開機囉 原先不能開機

BIOS 退出 POST 完 到 下各畫面 會 從新啟動
還有問體 ~
換回 原本的 南僑 不會當機囉 但是 SATA 1-6 抓不到 其他E1 E2 SATA(有晶片在控制 不是南僑控制) 可以使用
顯然這顆南僑也有問體
換第一次的 南僑 摸 會 從新啟動 還有不定時 關機 啟動

其他功能 都正常 只有 SATA-1-6 不能用

82801JIR 南僑  手邊沒有 這顆~囉'

网友:
ICH10R不好找....後期的板子才有。

网友A:
好厲害啊~~要是我應該會越修越糟吧~~
請問這樣重複加熱,這板子不會板翹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厲害啊~~要是我應該會越修越糟吧~~
請問這樣重複加熱,這板子不會板翹嗎? ...

一般維修南,北橋板子勢必要專業三溫區返修台,才會將溫度上升,下降曲線控制好, 而且如吹人的電風扇都要關閉,確保週遭溫度穩定,故板子上專業BGA三溫區返修台 三四次也沒問題.這也是敝人與 wanjonwan 大大說要用專業BGA三溫區返修台之原因之一了.

楼主:
今天朋友寄來4顆晶片~~~試試吧~

有人說這牌子的 波波 可以測比它高的 . MHZ 有些牌子 就沒辦法看到波形

SATA E1 E2 都可以正常使用

都可以抓到~
熱機中~
完修

网友:
大大自己在家換 BGA!?
那我真應該叫公司那些維修人員去跳樓了,我們家的功力每每讓我非常的吐血。

真是太強了,小弟跪拜!

网友B:
這樣一顆南橋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一顆南橋多少啊

一顆25元人民幣~加上 運費30元~
划算拉~ 這一片 高階板 ~是可以花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顆25元人民幣~加上 運費30元~
划算拉~ 這一片 高階板 ~是可以花看看

嗯....是還可以...最主要是"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朋友寄來4顆晶片~~~試試吧~

SATA的clock竟然也會跑到那裡去?
那顆是啥米晶片啊?

网友C:
難怪.....所以在先前,因為還不知道是不是SATA clock是否有問題,純粹先以南橋為目標做處理,趁著拆掉了,很容易跑線路,可以在換完南橋後,先做clock量測的動作,便可擬定下一步計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難怪.....所以在先前,因為還不知道是不是SATA clock是否有問題,純粹先以南橋為目標做處理,趁著拆掉了, ...

原本 南僑 是因為朋友拿給別人修說 南僑壞囉
我就直接換.. 想不到換了 還是一樣故障 FF 就查到 北橋的 一組電壓 沒有 看到 MOS 壞囉
換了 MOS 可以開機 但是 進入 BIOS 後儲存 會關機 RESET  還有摸南僑會 RESET..
(當時有看到 有抓到 SATA1-6 ) 之後 更換 原本 南僑 發現 SATA 沒作用....所以 懷疑 原本的橋 SATA 異常..
之後 朋友 訂囉南僑 拆下 之於 跑下線路.. 找到 100MHZ 的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