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求助)請問RO壓力桶是否正常問題

楼主(2013-07-22):
請問最近打開RO水龍頭發現水量比以前小很多.以前正常是剛打開時水應該要比較大後才慢慢變小.
之後看網上一些方法測試.把壓力桶關閉.看馬達有開始制水後2分鐘停止.制水功能應該正常.
且壓力桶很重.我把接壓力桶的水管解開.打開壓力桶開關.發現水流噴出很強勁.

所以請問壓力桶是否正常是要如何測試.有水流噴出很強勁就算正常嗎.
也有用打氣筒灌一些氣進去.但接回管路後.打開RO水龍頭水量還是小.
(濾心都有按時替換)  謝謝回答

网友:
RO桶到水龍頭之間是否有裝第五道濾心?若有先拆除讓RO水直通水龍頭,以此來判定問題是否出在水龍頭?

楼主:
感謝回答.沒錯.真的是RO水龍頭的問題.把水龍頭拆開清洗一下就好了.
原本以為水龍頭應該不可能會有問題.可能是其他線路干擾.
之後看回答才知道壓力桶是接第5道.拆開來水流正常.所以剩水龍頭這一段就比較好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