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目擊者一代無法開機

楼主(2013-07-23):
這台換了一台車後,大約2週就壞了,插電沒反應

拆下來後,上電測量,有12V及3.4V

想請教各位大大,有沒有人有目擊者,能提供數據呢?

楼主:
查了網路寫明,這板是吃12V及5V,我把不足5V的部份用12V轉USB5V改上去後,還是開不了機,看來應該是主板就有問題了>"<   為什麼這東西這麼貴,廠商卻連修都不能修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查了網路寫明,這板是吃12V及5V,我把不足5V的部份用12V轉USB5V改上去後,還是開不了機,看來應該是主板就 ...

請問各位大大,目前量到這顆(拆下來量了),同板上有2顆一樣的,數值量出來不一樣
懷疑它壞了,但是在沒屋頂上面找不到這顆,有能替用的嗎?

楼主:
請問有大大知道上面那顆晶體可以用哪種替代嗎?  小弟有google這顆編號但都找不到n_100|

网友A:
請問Tonyufo大:
位在彰化市金馬路的尋易公司不願收修了嗎?
那就真的是糟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Tonyufo大:
位在彰化市金馬路的尋易公司不願收修了嗎?
那就真的是糟糕了~~~~~~~~ ...

是的,我打電話去問過了,那個先生說這台應該沒備料了,沒辦法修OOXX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