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偵測電話線被拔掉

楼主(2013-07-23):
如題,如何使用電子電路來偵測電話線被拔掉,小弟使用橋整後電壓就掉下一半了(地線與usb 地線連接),其他響鈴,接通,dtmf 編碼與解碼都ok,就剩下這個問題搞不定,透過 st-71 後還能如何做?還是用pic817?請知道的大大提示一下謝謝。

网友:
印象中...電壓平常是48V.........電話拿起是5V....................

電線被拔掉不就都沒電......

所以要偵測"電話線被拔掉"....應該不難吧....

另外你"橋整後電壓就掉下一半"....有問題........你電路吃太多電了..不符規範....

楼主:
對,平常 48v 如果用橋整接usb到電腦,就只剩20幾伏,但是不接電腦的usb 就 ok,直接拿 7805 穩壓提供就ok,但是這樣我就測不到該有的訊號,所以才放棄用橋整只取訊號。
48v電壓地線不能相接的前提之下能用的只剩隔離的方式,mcu 訊號偵測 0-5v,如果降壓 48v 要維持著,掉到 30幾伏時就會被判斷佔線中,所以很傷腦筋。也是我學藝不精,才把腦筋動到st-71 或是用光耦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平常 48v 如果用橋整接usb到電腦,就只剩20幾伏,但是不接電腦的usb 就 ok,直接拿 7805 穩壓提供就ok ...

不可能...橋整接usb到電腦,就只剩20幾伏..............一定是你電路有問題....或是根本就抽太多電才會這樣....
你應該可以用電表慢慢隔離找出何處有問題.....哪裡抽掉太多電....

電路你沒貼出來....也沒人知道是哪裡有問題....只能靠你自己找出問題了...

用光偶當然也是可以呀.........不過一般還是有加橋整.......不用管線的極性.........

网友:
來個圖如何 ?

网友:
參考數據機的電路結構吧

网友:
用電壓比較器 LM 311/393 就可以了.
那你震鈴感知怎麼做的?

楼主:
麵包板上沒其他東西,mcu 是 arduino uno 板,橋整負端與mcu 地線一接就掉一半,可能是我的電腦有問題吧,用外部提供電源就不會(不用usb),話線一上就這樣我也不知到為什麼?

震鈴感知很簡單 33k 串上 pic 817 ,耦合那端接一個npn加10K 到 vcc 5v就ok啦。就是話線不與電源的地線接就ok。(接usb時)

网友:
你是要偵測怎樣的拔掉?
併線還是?

楼主:
斷線偵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麵包板上沒其他東西,mcu 是 arduino uno 板,橋整負端與mcu 地線一接就掉一半,可能是我的電腦有問題吧, ...

偵測電路阻抗太低, 加個 buffer 就可.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提點,小弟我已解決了,參考這個鏈結,稍微改了一下,將地線由C1斷開,R4改一下。
Cut Phone Line Detector
//diagram.eepw.com.cn/diagram/circuit/cid/241/cirid/104904
(沒權限發表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