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飲水機HD-PC11W維修請教

楼主(2013-07-23):
飲水機最近發生幾項狀況
1.熱水按鈕按了有時會給水,有時不會
2.熱水主開後有時不會自動將水流到溫水瓶,有時可以,但流得少,正常是溫、熱水位會等高,但現在不會,溫水比較低。
3.熱水主開後不會自動跳停,但會發出"嗶"聲後,本應該自動停止加熱的,但沒有,下一個動作是重新加熱,面板顯示會跳回剛插電時的原始設定,直到再煮一次之後才會停止。

我初步的研判,馬達跟水閥應該是沒壞,溫控開關應該也沒壞,因為水煮開時會感應到,不是不會停,是重煮一次。我是懷疑電路板,但是又看不懂哪裡壞,以下是拆開照片:

說明
A.熱水溫控開關
B.熱水給水馬達
C.面板按鈕排線
D.溫水給水馬達
E.溫水溫控開關
F.水閥
1.2.3.5是熱水電源及總電源
4.是溫水加熱電源

想請教X.Y.Z是什麼零件???
6的地線拆的時候忘了原先是固定在哪的,如要再固定,該放哪裡好?
G的電容有爆的現象嗎???
以我這台前述的故障情形,前輩們可以判斷是哪裡壞了嗎???(如有不詳細,我可以再補充)
以上問題先謝謝了

网友:
X.Y.Z=12V繼電器.

网友A:
想請教X.Y.Z是什麼零件???--繼電器
6的地線拆的時候忘了原先是固定在哪的,如要再固定,該放哪裡好?接在機殼有金屬的地方
G的電容有爆的現象嗎???沒有
以我這台前述的故障情形,前輩們可以判斷是哪裡壞了嗎???(如有不詳細,我可以再補充)
以上問題先謝謝了
先量12v電源足不足
1.熱水按鈕按了有時會給水,有時不會-----------按鈕換看看
如果12v電源足不足------------你說的現象都會發生

网友:
[按鈕] 本身可能是故障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請教X.Y.Z是什麼零件???--繼電器
6的地線拆的時候忘了原先是固定在哪的,如要再固定,該放哪裡好?接在機 ...

黃色那塊是變壓器嗎??
因為目前按鈕應該沒壞,因為出水鈕溫、熱各兩個,一個是點放出水,一個是連續出水,同時兩個都壞的情況....沒這麼巧吧,而且按下去的時候雖然不會出水,但蜂鳴器還是會正常的"嗶"一聲
如果要量12v電源..是....要量哪邊????

网友A:
12V繼電器.其中一腳對地應該有12V

12V繼電器-----接觸不良也會時好時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繼電器.其中一腳對地應該有12V

12V繼電器-----接觸不良也會時好時壞

我從背面檢查是否有錫裂好了
只會這招了

网友B:
先檢查看看電源是否穩定
有可能因為某些動作影響電源,導致系統重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檢查看看電源是否穩定
有可能因為某些動作影響電源,導致系統重開機

您是指12v的電源嗎??
我猜是不是G電容那一區是變壓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是指12v的電源嗎??
我猜是不是G電容那一區是變壓器???

那塊就是交換式電原本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塊就是交換式電原本體

那塊上面零件沒幾個
但要查還真不知從何查起
是用電錶一個一個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塊就是交換式電原本體

我剛量了輸出,是正常的

网友A:
3號跟5號端子接頭有黑掉會不會接觸不良
不然那三個繼電器換掉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號跟5號端子接頭有黑掉會不會接觸不良
不然那三個繼電器換掉試試

因為剛量了12V的輸出是正常
所以我把3顆繼電器的腳重焊了一次
裝水煮一次的結果是正常了
我等一下再煮一次看看是否OK
3號跟5號接頭我等一下去清一清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為剛量了12V的輸出是正常
所以我把3顆繼電器的腳重焊了一次
裝水煮一次的結果是正常了

重煮一次
還是一樣,煮開後又跳回原始設定,然後繼續再煮一次

网友C:
線路圖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線路圖給您參考~

哇~感謝您的寶貴資料
因為我不是本科出身
這些圖我要好好研究一下了
可以冒昧請教
由這電路圖可以發現問題所在嗎??
或是由這張圖可以找到哪方面線索呢????

网友C:
閒閒沒事按鍵先換一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閒閒沒事按鍵先換一換~

按鍵壞也會影響作業程序嗎?

网友:
按鍵壞也會影響作業程序嗎?
如果是有生鏽產生電阻就會影響------------直接開路不會有影響
cpu只接受0----1高低電位

网友:
一般查修都是先把電源修好-----------------------------在查其他零件
這電路有12v還有5v要先正常所以你還要量5v
開關跟繼電器是使用一段時間常壞的零件
接觸不量會有時好時壞的問題

楼主:
感謝各位專業的意見
只是我是一個對diy維修有興趣但一切靠自己盲人摸象慢慢摸索的大外行
幸好發現這個網站讓我得以發問並得到專業解答
我會慢慢去研習並謝謝大家包含我許多外行的發問

网友D:
2.熱水主開後有時不會自動將水流到溫水瓶,有時可以,但流得少,正常是溫、熱水位會等高,但現在不會,溫水比較低。 ---- 會不會水閥獲管路阻塞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2.熱水主開後有時不會自動將水流到溫水瓶,有時可以,但流得少,正常是溫、熱水位會等高,但現在不會,溫水 ...

昨晚把機器整個拆開 管路沒有堵塞 水閥通12v的電源後會動作 但我忘了檢查有沒有堵塞 我今早才想到 會動作不代表水能通過。

昨天將站內所有關於熱水瓶的文章看了一遍  我也把馬達拆開看  如下圖
這應該可以解釋為什麼熱水有時不出水了吧
但水閥不過水及自動回復原始設定這點
以爬文所得經驗
大都是電容出問題
電容造成電壓不穩
造成relay無法正常工作
這樣的推論正確嗎???
我手邊沒有可以量電容的工具 只有電錶
有其他方式知道電容有沒有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把機器整個拆開 管路沒有堵塞 水閥通12v的電源後會動作 但我忘了檢查有沒有堵塞 我今早才想到 會動作 ...

照片上這是瞎咪挖哥啊!! 是不是該換了!!

网友A:
所以是機械故障
圖這零件是泵的扇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機械故障
圖這零件是泵的扇葉嗎

回樓上2位大大
這是熱水出水馬達拆解後內部的扇葉
已經膨脹生鏽破損
我懷疑因此無法順利轉動出水
但其他問題就無解了

楼主:
換了三顆繼電器~沒效~狀況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