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MPLIFIER 燈號閃,不能開機

楼主(2013-07-23):
已往遇到 AMPLIFIER 燈號閃,不能開機,大多使用1200W吹風機加溫及將灰塵吹除多能獲得解決

今天遇到這台MIC主機,甚至將AMP拆下來洗澡

燈號閃不開機,問題仍然存在(有接喇叭)

變壓器經橋整,10000U濾波,正負44 VDC,經FUSE供應AMP

紅圈-LED接頭,藍圈-A組/B組喇叭切換接頭

拔除INPUT線排,AMP在無信號輸入下,仍然燈號閃爍(有接喇叭)

後級推動晶體、水泥電阻板上測量皆良好

繼電器受晶體開關線路控制,晶體、二極體、電阻板上測量皆良好。
(12V ZENER是產品線路優化省略安裝)

請問各位前輩,該朝向何處查修? 中點電壓是在哪?

网友:
請問各位前輩,該朝向何處查修? 中點電壓是在哪?------------就是那白色大大的水泥電阻相對的腳接在一起的地方

网友A:
請先確定 是否為DC 0V ?
如不是0V的話...較為棘手~
此篇參考看看http://bbs.pigoo.com/thread-34696-1-1.html

网友B:
檢查中點電壓後,如果沒問題
就要查LED是由哪邊控制的,往後追查問題來源

不過這台輸出功率多大阿,耗電量可以到60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先確定 是否為DC 0V ?
如不是0V的話...較為棘手~
此篇參考看看http://bbs.pigoo.com/thread-34696-1-1.h ...

指針電表測中點電壓為0VDC
lhc這篇發表真是專業,循序漸進查修是一篇很棒的教學,不像那個三太子都用偷吃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中點電壓後,如果沒問題
就要查LED是由哪邊控制的,往後追查問題來源

sony都已經標記1000w,標示600w算是含蓄。還有看過1400w,忘了是哪家的~

网友C:
  sony標的PMPO 1000W是指最高音樂功率,但大大這台可是在機器背板標示最高消耗600W,兩者意義不同。
  其實紅燈亮,如有說明書當然可以查查幾個可疑點,但既然有繼電器,不知大大在開機後有沒有聽到延時繼電器要吸下去的聲音,如沒有,就要從繼電器觸動電路上面一步一步往上查。

网友:
中點電壓兩聲道都要量

看繼電器有兩組接點
而繼電器又用了兩顆
一般喇叭延時保護用一顆就可達成

另一顆作用?

网友:
如兩聲道中點電壓皆是0v........那問題就簡單多了~
往控制迴路查詢........對您而言.....這應該不是問題!
如真的.真的.真的...不得以的情況下......很難抓出毛病,那這篇的錯誤示範僅供參考(最好不要發生)~http://bbs.pigoo.com/thread-37427-1-1.html

网友:
另一顆作用?
藍圈-A組/B組喇叭切換接頭

网友:
小弟有實際用變電家測試過,自己做的100瓦+100瓦
MOSFET純後級,以自己能承受的最大音量下
看過耗電量在650~800之間跳動
沒有放音樂狀態下,耗電量就50瓦了

网友D:
maxcar大:原來另一顆作用是
三條線控制 A組/B組喇叭繼電器B+ 切換。

造成燈號閃爍的原因:
1.中點電壓的偏移直流電壓輸出,喇叭輸出保護檢知到直流電壓輸出而動作 。
2.喇叭輸出保護本身迴路零件不良的 誤動作。

切換A組/B組喇叭繼電器,對稱的兩組電路試試是否也有兩組輸出保護檢知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ny標的PMPO 1000W是指最高音樂功率,但大大這台可是在機器背板標示最高消耗600W,兩者意義不同。
  其 ...

RELAY 不會激磁啦!是保護電路的問題
PMPO(Peak Music Power Output)最高音樂輸出功率單位是瓦,
依能量不滅定律概念,總覺得PMPO是玩數字遊戲~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xcar大:原來另一顆作用是
三條線控制 A組/B組喇叭繼電器B+ 切換。

來不及按您的指導查修!
早上我出去捐血,結果AMP被三太子完修客取,明天我再向祂取益~

网友B:
P.M.P.O本來就是玩數字遊戲
有機會修到舞台音響的話,不妨測測看功率如何
小弟那台後級光平時耗電量就很驚人了,所以小弟將它收起來了
目前工作室總共9顆喇叭,後級用12聲道TA2020數位功放去推
最大耗電量也才80瓦左右,而且停電的話可以直接上汽車電池供電
音量足以讓10坪大得空間吵到翻過去

楼主:
三太子說:
保護電路之延時啟動RC中3.3U 已經衰退且不平衡,更換後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太子說:
保護電路之延時啟動RC中3.3U 已經衰退且不平衡,更換後完修

恭喜完修

壞的地方很隱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P.O本來就是玩數字遊戲
有機會修到舞台音響的話,不妨測測看功率如何
小弟那台後級光平時耗電量就很驚 ...

贏大是音響達人
正好向您請教:這款老式擴大機如果要加裝重低音,是否有推薦的套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贏大是音響達人
正好向您請教:這款老式擴大機如果要加裝重低音,是否有推薦的套板~ ...

建議找網拍的套件來玩比較快
標準的做法是將輸入訊號給於分頻
將超低頻取出,經過獨立的放大電路處理
可以去找NE5532超低音調音板當前級
或則找車用電子分音器,可以一次處理需要的音頻
小弟不算音響達人,只是對這方面比較愛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找網拍的套件來玩比較快
標準的做法是將輸入訊號給於分頻
將超低頻取出,經過獨立的放大電路處理

謝謝贏大,小弟慢慢來研究,重低音喇叭使用一顆就夠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贏大,小弟慢慢來研究,重低音喇叭使用一顆就夠了吧!

就看您的口味重不重
一般來說8~12吋,一顆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