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4242 時有時無畫面(確定背光沒亮)有聲無影

楼主(2013-07-24):
小弟親戚有一台BENQ SH4242~最近發生時有時無畫面!!
但在開機時面板會閃一下(當下背光亮起)
但下一秒~"搭"一聲
1..有畫面~~重複開都沒問題?
2..無畫面~~重複開還是一樣有聲無影?~~~但給他努力一~二個小時重複開啟!就偶而給他就打開~~

目前有拆開看~並沒發現電容爆

高壓版是這一種"雙擊式"
AD
(抱歉~借圖)
因為太晚~~明天還要上班~怕小孩會亂碰~~所以又把它組起來!故先借圖

一般來說這情況有點像"背光壞掉"如果連續給他開~又不開!
但偶而會正常,感覺好想是AD版沒給高壓訊號~~
不知道要重哪下手~
希望版上大大指點~
爬文~並沒收尋到SH4242相關文章

補上照片~~有量到兩個3.3V~~應該是雙擊版分兩塊!!但照片右邊就是AD板下那片,點燈都會隨這亮跟暗?好像有繼電器~卡~(亮)~再卡~(熄)
整體
電源版
AD版

网友A:
高壓板要不要先補焊一下,有可能是某些焊點虛焊了!
PS:電容順便拆下量一下容值,低於標示直20%的就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板要不要先補焊一下,有可能是某些焊點虛焊了!
PS:電容順便拆下量一下容值,低於標示直20%的就換掉! ...

剛剛把AD跟高壓都補過焊了!
爬文好像問題出在AD~~但只文章只有一篇!

网友B:
高壓板的ON腳位是否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板的ON腳位是否有電壓?

下班~拆下量看看?再回覆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板的ON腳位是否有電壓?

有3.3V~~
但正常的時候~~不管怎樣關掉再打開都是正常
不正常的時候(有聲無影)~~不管怎樣關掉再打開都是不正常(有聲無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3.3V~~
但正常的時候~~不管怎樣關掉再打開都是正常
不正常的時候(有聲無影)~~不管怎樣關掉再打開都是不 ...

不正常的時候(有聲無影)~~高壓板的ON腳位是否有電壓3.3V?

楼主:
補上照片~~有量到兩個3.3V~~應該是雙擊版分兩塊!!但照片右邊就是AD板下那片,點燈都會隨這亮跟暗?好像有繼電器~卡~(亮)~再卡~(熄)

网友C:
好像電源板沒有啟動的樣子.
可能這張電源板在有負載的時候,有時候會啟動不起來.
你要比較一下,在ps-on的時候,你不管有亮沒亮.
你的5V,12V,24V的電壓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電源板沒有啟動的樣子.
可能這張電源板在有負載的時候,有時候會啟動不起來.
你要比較一下,在ps-on的時 ...

PS-ON沒起!!怎麼會有聲無影~有聲代表AD跟喇吧驅動正常@
還是有5V跟12V~卻沒有24V~

网友:
那24V空載,有電壓嗎?
有負載,有電壓嗎?
我是有遇過,24V的蕭基特要掛不掛的.

网友D:
你的症狀跟我遇過一台37吋BENQ的很像.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596&highlight=%E5%A5%BD%E5%8E%B2%E5%AE%B3%E7%9A%84%E9%8F%BD%E8%9D%95它的症狀是燈管線破皮.造成高壓保護跳脫
時好時壞的撐了一段時間.若天候潮時比較會跳脫有聲無影.
之後高壓板補焊後加減有效.但後來就點不亮了
我有跟烏骨雞學姊買了一片高壓板回來換
之後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症狀跟我遇過一台37吋BENQ的很像.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596&highlight ...

先買回來測試!!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