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LED 燈條(黑白舞)

楼主(2013-07-24):
阿乾師傅(antlu) 知道小弟喜歡LED .矩陣之類的東西...每每到回收廠都會幫小弟尋找"寶物"...
(我也只會玩LED .矩陣而已.!!!!..... )....
下面圖片是阿乾師傅贈送的LED 燈條...收到這些寶物已有一段時間...都還想不出該怎麼玩???....

在一次整理"破銅爛鐵"時...發現了一些鋁條.鐵條...(這些原本都是打算賣給回收廠的)
突然想到這些LED 燈條...(也是一條一條長長的....)
鋁條.....可以當作"支架"....也可以當作"散熱片"來用....一舉兩得!!!....

接下來就是測量鋁條.鐵條.LED 燈條的"寬度"....大部分的都可以用.....
只有一組比較寬......必須用砂磨機磨掉2mm左右....就可以塞入鋁條
下圖這種鋁條的用途 : 寬度約 2.54公分
一般常用於牆壁裝潢前.事先埋入.再訂上木板.屬於加強型鋁柱

下圖這種鋁條的用途 : 寬度約 2.75公分
一般常用於凹槽版......可裝....可不裝....裝上的話可加強載重

下圖這種鋁條的用途 : 寬度約 1.65公分
這個是早期的規格.現已不常見....大概只能在一些中古玻璃櫥櫃才看得到!!!...

下圖這種鋁條的用途 : 寬度約 0.85公分
最常見的規格...屬於一般型的....可直接鎖在木板牆或水泥牆

這些LED 燈條大概都是從故障的LED型 日光燈拆下來的....有3並30串...19個串聯...51個串聯
只有最細的兩條是3串5並..3串7並(應該是接12V的)
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的不是如何接上"電源"....
要介紹給大家的是...如何"廢物再利用".....

開始...黑白舞......

1.簡易式可調檯燈 :
先將鐵線打造"成型"

列出相關配件 : 鋁條中間有鋸一條溝....用來調整照射"角度"
底座是一個直徑5寸的鐵盤..厚約1.2公分...重約 1.7公斤

組合後...可以調整高低.光線角度....詳見各圖"角度"

2.簡易式檯燈 :
相關配件 : 鋁條末端鑽孔即可

組合後...由於底盤重達1.7公斤....鋁條加LED 燈條不超過150公克
所以可以旋轉鋁條方向...也不會倒....當桌面不方便放置底盤時...就很方便!!!!

3.雙管簡易式檯燈 :
相關配件 : 中間夾鐵線的鐵片..須用砂磨機磨出4個"缺角"...
才能夾緊2條鐵線...也能調整照射"角度"

組合後...一邊一條光線...可置於書桌中央....兩個小孩同時使用.....

4.簡易式可調工作(床頭)燈 :
相關配件 : 鋁條中間要鋸2條溝....寬度就是2條鐵線的寬度
2根鋁條..鋸溝的方式不同...但是都可以調角度!!!....

組合後...後面(短的)鋁條...可固定在工作桌(床頭)牆面.....
使用時.....2根鐵條往下折90度(與牆面垂直)....照射"角度"也能調整

不用時(可收起).....將2根鐵條往下折90度上(與牆面平行)...
要折鐵條角度時(固定在牆面的一端)....只需將2根鐵條往內壓即可調整!!!...

實作心得 :

由於從小就習慣撿東撿西..常常認為有些東西都還有一些剩餘價值...都捨不得丟掉.....
這篇文章內的"破銅爛鐵"都是生活上.工作上常接觸的東西...而且都是(用不到)準備丟掉的....
撿了好久...今天終於派上用場了....這次也"偷偷的"選了一些配件(先賣個關子)....
剩下一些認為用不到的....準備拿去"換現金"....再跟烏骨雞學姐換"898D"...
等到 "898D"到手後....再來搞個"風槍之侶 NT F-204"之類的東東來玩.......
至於這些檯燈的電源部分...就等實測之後....配好線路...再與各位大大分享囉!!!.....

网友A:
DIY無價,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B:
酷~挺有質感的!
來個強力磁鐵吸在辦公隔板上好像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無價,謝謝大大的分享

黑白舞的啦!!!....讓您看笑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酷~挺有質感的!
來個強力磁鐵吸在辦公隔板上好像也不錯!

要吸在辦公室隔板上的話!!!..

後面那支鋁條...要改成鐵製的...效果會比較好啦!!!...

网友C:
那支鐵線怎麼可以彎得這麼圓呀?

网友D:
老闆的功夫好棒ㄟ,有接單客製嗎~

网友:
廢物利用,創意十足,大大利害

网友E:
這燈條沒加柔光罩當書燈,出來很傷眼的。會舞出視力問題的小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支鐵線怎麼可以彎得這麼圓呀?

雷克斯版主您好

      那支鐵線彎得這麼圓 ....是利用一根直徑8公分的圓管打造的!!!....

      將圓管和鐵線...用虎頭鉗固定夾夾住...順著圓弧彎曲就可以啦!!!

      (像這種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191096987)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闆的功夫好棒ㄟ,有接單客製嗎~

爆米兄 :

         這個可是有版權的哦!!!......
         要定製的話....比較難啦!!!....
         爆米兄若是有"甲意"....來我這裡....隨您挑...喜歡就帶走....
         不然也可自己打造一個....有現成的"破銅爛鐵"....動手玩創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燈條沒加柔光罩當書燈,出來很傷眼的。會舞出視力問題的小孩。

genda大您好 :

    感謝您的提醒....沒加柔光罩...的確很刺眼!!!...
    小弟有找到兩篇文章都有利用一些霧面的塑膠瓶....來當柔光罩
    2W LED照明燈        http://bbs.pigoo.com/thread-41899-1-1.html
    改装了一个5W LED台灯       http://bbs.pigoo.com/thread-41684-1-1.html
    當小弟喬好"電源部分"....會裝上柔光罩....再來與各位大大分享成果!!!...謝謝您!!...

网友F:
大大厲害
如果把八角的尖銳修圓
可以成商品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大厲害
如果把八角的尖銳修圓
可以成商品賣了

xiaolaba大大您好 :
一根鋁條....方方正正...有菱有角...末端修成圓弧型的???....感覺上有點不搭!!!..
前提上是必須修整的...不會割傷手指!!!.....
小弟是做"黑手"的....喜歡參考一些國外設計師的(創意)作品(各式各樣的家飾)
線條簡單...層次分明....簡潔有力....(說穿了..成本有夠省....就看您想不想的到!!!)
提供一個地方給您看看!!!...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o=0&m=1&p=0
下面這個....更是........ 1w LED x 8 顆......直購價:$18,200
就只因為是.....名設計師的作品!!!.......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212396699

网友G:
这类LED 是用在液晶显示器的背光上,色温偏高偏蓝。如果用在近距离照明,特别是孩子使用,最好用暖色调的灯珠。
我改装的LED灯现在正接受着第二次的高温考验,这几天上海的气温都超40摄氏度喽。。。唉,快要煮熟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类LED 是用在液晶显示器的背光上,色温偏高偏蓝。如果用在近距离照明,特别是孩子使用,最好用暖色调的灯 ...

fix2010大您好 :

    這些 LED 燈條是從瑕疵的日光燈管( LED)拆下來的....不是從液晶顯示器拆下來的!!!...
    上面再加霧霧的塑膠片....就跟原本的燈管差不多了.....
    小弟在臺灣南部....天氣也都蠻熱的!!!...
    我改裝的LED燈條...用鋁條...開放式的...而且都是洞洞...散熱比較快....應該沒什麼問題!!!.....

网友:
RE: LED 燈條(黑白舞)

引用 楼主:
fix2010大您好 :

    這些 LED 燈條是從瑕疵的日光燈管( LED)拆下來的....不是從液晶顯示器拆下來的!!!. ...

嗯,很好!但驱动电源的散热也要注意!电源因散热不良挂掉的也挺多。
另,金属外壳注意漏电防护!特别是给小孩子作台灯,尤其哦!

网友H:
用壞掉的液晶面板裡面的偏光片來當燈罩不知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壞掉的液晶面板裡面的偏光片來當燈罩不知效果如何?

IKURA大您好 :

   小弟不才....還未拆過液晶面板裡面的偏光片....只聽過網內大大們的描訴.....
   好像還有分很多種類....幾度幾度的???....若有機會遇上...再來拆解試試看!!!....

网友I:
ARTHUR大:
   好神啊!! 真的是 DIY 冠軍賽的總冠軍!! 居然把簡單的燈條變成有用的成品!!
   看樣子 家裡的電費會省下不少喔!!
   讚!!!!!

网友I:
引用 楼主:
genda大您好 :

    感謝您的提醒....沒加柔光罩...的確很刺眼!!!...

ARTHUR大:
   下次我寄幾片 液晶面板背面的柔光板給你,保證不會傷眼睛!!
   亮度不要太高,因為LED的方向性很高,加上柔光板後會平均,也不會太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I:
ARTHUR大:
   好神啊!! 真的是 DIY 冠軍賽的總冠軍!! 居然把簡單的燈條變成有用的成品!!
   看樣子 家裡的 ...

阿乾師傅 :

  沒有啦!!!...要是沒有您送的那些LED燈條.....我也"變沒步".......

  現在也只有外殼而已!!!....電源的部份都還沒搞定....純脆愛現啦(卡臭屁啦)!!!.....

  下次我寄一些鋁條給您玩玩!!!....不然(鋁條)也可以鎖在牆壁上...放木層板(當書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ARTHUR大:
   下次我寄幾片 液晶面板背面的柔光板給你,保證不會傷眼睛!!
   亮度不要太高,因為LED的方向 ...

阿乾師傅 :

   先謝謝啦!!!...我說的...鎖在牆壁上...放木層板(當書架用)....

   就像這個賣場上的這些東東...(非廣告....不是我的賣場!!!)....裝上架手...就可以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045585144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乾師傅 :

   先謝謝啦!!!...我說的...鎖在牆壁上...放木層板(當書架用)....

ARTHUR大:
  這個我有,十多年前就買了,現在還在服役中...

  今天在HOLA看到LED台燈真的都不便宜!!

网友J:
好樣的黑白舞創意出擊!!
有給小孩同時使用 ,  每條兩邊各加1~2個亮橘色LED 覆蓋對射,  演色性可能會好些 !
小孩好動難免碰、擠、推、割到鋁條直角 ,用銼刀修個大R角  給小孩人身安全性提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樣的黑白舞創意出擊!!
有給小孩同時使用 ,  每條兩邊各加1~2個亮橘色LED 覆蓋對射,  演色性可能會好些  ...

SIMON1016版主您好 :

請教您.. 亮橘色LED 覆蓋對射....
亮橘色LED...是指一般5mmLED的嗎??...還是您有圖片...可供小弟參考!!!...
覆蓋對射???...能否大概畫個圖..讓小弟意會一下(方向.角度)!!!...麻煩您了...謝謝您!!!...
據小弟了解...版主您對"光線"這方面應該是有相當的研究!!!....
感謝您的指導!!!.....我會將鋁條修邊....提高對小孩的人身安全...減少不必要的傷害!!!

网友J:
引用 楼主:
SIMON1016版主您好 :

請教您.. 亮橘色LED 覆蓋對射....

亮橘色LED...是指一般5mmLED

覆蓋對射 ,覆蓋照射,   取手術檯的無影燈概念。
1. 次要目地:  LED對桌面折射後沒直對眼  比較稍微不刺眼。
2. 主要目地:  陰影消除 ( 取手術檯的無影燈概念)。

玩相機的都把閃光燈 打向牆面反光 不直接照主題 , 讓其散光後 ,  光線補到陰影區。
LED 沒那麼強 , 但是手置於桌面寫作業時 ,  陰影成了障礙 。
小朋友不知反映問題 , 只想趕緊快去玩。

取手術檯的無影燈概念
補一光源從另一角度對向照射 。 去照手筆下 陰影。
醫生聰明多了會叫不爽  。   做出這東西最厲害 知道去 賺醫院的錢。

跟拍照的逆光攝影 補閃光燈   , 或   正午太陽光下  帽子/額下  產生陰影,  照片的臉部/眼窩黑黑的  ,
要補閃光燈  或拿反光板補光 目地一樣。

手術無影燈  ~轉貼
http://cht.a-hospital.com/w/%E6%97%A0%E5%BD%B1%E7%81%AF
手術無影燈用來照明手術部位,以最佳地觀察處於切口和體控中不同深度的小的、對比度低的物體。
由於施手術者的頭、手和器械均可能對手術部位造成干擾陰影,因而手術無影燈就應設計得能盡量消除陰影,
並能將色彩失真降到最低程度。
此外,無影燈還須能長時間地持續工作,而不散發出過量的熱,
因為過熱會使手術者不適,也會使處在外科手術區域中的組織乾燥。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亮橘色LED...是指一般5mmLED

覆蓋對射 ,覆蓋照射,   取手術檯的無影燈概念。

SIMON1016版主您好 :

謝謝您這麼詳細的說明!!!...這方面的問題...我從來沒接觸過!!!...

小弟大概了解一些原理......

手術無影燈的觀念...很專業...很棒!!!...

楼主(2013-08-30):
話說在PO完這篇文章之後的幾天.....一直在尋找這些LED燈條的"電源供應"部分
在我的"破銅爛鐵"零件堆裡.......找到了幾個1W的LED和一個6W的LED燈泡的電源
就想說.....若直接用這2個組合起來就OK了!!!....

鋁條的中央有一排長方型孔...剛好可以直接鎖螺絲
不用再鑽洞....省了不少時間....

但是回想...在1樓所貼的檯燈圖片當中.......
當初只考慮到......簡單..方便的造型....完全忽列了電源線的走向
總不能把電源線暴露在外面吧!!!....這樣的"檯燈"能看嗎???....
想著想著.....又找到了回收阿伯拿來的"蛇燈"........
原本是接12V50W的鹵素燈泡....把它去頭去尾....只留下中間部分...
鐵管是中空的...剛好可以穿過"電源線"....再找個合適的底座....應該就OK啦!!!....

网友K:
手工藝不錯~
LED長時間使用要注意藍光傷害問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話說在PO完這篇文章之後的幾天.....一直在尋找這些LED燈條的"電源供應"部分
在我的"破銅爛鐵"零件堆裡..... ...

ARTHUR大;
   有空"黑白舞"了!! 哈哈哈!! 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ARTHUR大;
   有空"黑白舞"了!! 哈哈哈!! 讚!!

阿乾師傅 :

沒有啦!!!...只是忙裡偷閒......想到什麼....就"黑白舞"一下.....

我的功力還太差.......只能玩些小東東......搞不出什麼大花樣啦!!!....

這兩天有"偷偷的練一下".....恆溫烙鐵.....還在摸索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手工藝不錯~
LED長時間使用要注意藍光傷害問題~

狼大您好:

感謝您的提醒!!!...順便請教您....像這種藍光傷害問題....

一般常用的處理方法為何???...加透明罩...霧面透光照???....

小弟順便找看看....我的"垃圾堆"裡...有沒有可以應用的零件??...

麻煩您了....謝謝您!!!....

网友K:
引用 楼主:
狼大您好:

感謝您的提醒!!!...順便請教您....像這種藍光傷害問題....

一般是在前面加上多層膜濾鏡(如3M檯燈那種),如果要簡單一點就是加上霧面玻璃或壓克力
有抗UV的效果會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般是在前面加上多層膜濾鏡(如3M檯燈那種),如果要簡單一點就是加上霧面玻璃或壓克力
有抗UV的效果會較 ...

謝謝狼大的指點!!!

多層膜濾鏡....應該不好取得....3M檯燈很貴....就是貴在那片多層膜濾鏡....
曾經前往大賣場參考那片所謂"多層膜濾鏡"....只是覺得光線有比較柔合....
看不出"貴"在哪裡???.....跟一般會透光的壓克力板....差別不大!!!...

霧面玻璃....容易取得....裁切不方便....只會切直線...磨毛邊....

看來可能要找會透光的壓克力板(霧面)....比較好處理...也比較安全!!!....

网友J:
想要有抗UV的效果 , 或許可以考慮 , 跟貼汽車隔熱紙業者,商量一下要些邊角料
很久以前有向高雄八德路業者,買一片邊角料貼在安全帽的檔風鏡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要有抗UV的效果 , 或許可以考慮 , 跟貼汽車隔熱紙業者,商量一下要些邊角料
很久以前有向高雄八德路業 ...

SIMON1016版主您好 :

您的意思是....在壓克力上貼汽車隔熱紙嗎???.....

我的壓克力(協力)廠商....也有專門在做安全帽的(前端)透明罩...也號稱可以抗UV的效果...

我也打算向他A一些邊角料...來試試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