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關於N通道MOSFET燒毀原因
火..

楼主(2013-07-24):
這是小弟使用的電路架構,PWM IC為TL494
在燒毀之前經過無數次開機測試,都無異狀
直到整個系統裝箱起來後,才發生MOS燒毀

MOS溫度約35~40度,輸出端直接對電池充電
第一次燒毀,未加1K電阻與ZD
燒毀狀態GDS全導通,但只有一顆MOS掛掉
另一顆卻沒事,輸出電流限制3~6安培
MOS型號:K812   2SK812.pdf (178.34 KB, 下載次數: 53)

第二次燒毀,有加電阻與ZD
是25V ZD直接導通,MOS沒事
MOS型號:CEP 76139    datasheet.pdf (99.89 KB, 下載次數: 41)

詳細電路請参考TL494充電電路

网友A:
電路我不熟!!但是"異常"也就是 "異於平常"起因在裝箱之後,那麼裝箱和沒裝箱差異?

网友B:
你的電路有許多的疑問點存在.
1. PWM的佔空比(duty cycle 10%?),idea那裡來的?
2. 若PWM的頻率是8.9Khz,那麼duty cycle 10%,就等於脈波的頻率達到89Khz,或者說duty cycle 10%所計算出的是8.9Khz?
3. PWM的輸出,你加4.7K的的目的是什麼?
4. 12V的zener並聯1K的的目的是什麼?
5. 為何裝兩個2SK812?
6. 25V的來源是什麼?
7. Bat的V,I各為多少(12V/7AH?),還有是那類的Bat?
8. 25v,Bat與MOSFET的回路接法?
9. >輸出電流限制3~6安培.
   是3A,6A? (一般Imax只有一個數據而已,沒有模糊的範圍,要嘛3A,或者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我不熟!!但是"異常"也就是 "異於平常"起因在裝箱之後,那麼裝箱和沒裝箱差異? ...

沒裝箱前是放在平台上測試,裝箱後用銅柱架高在變壓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電路有許多的疑問點存在.
1. PWM的佔空比(duty cycle 10%?),idea那裡來的?
2. 若PWM的頻率是8.9Khz,那 ...

1.電路預設占空比是TL494的最小值
2.頻率是直接RT*CT而來
3.4K7當"下拉電阻"
4.12V ZD是防止VGS過大損壞MOS,並連1K是當洩放電阻
5.分散MOS工作量
6.25V由18V變壓器橋式整流而來,濾波容量34mF
7.電池為汽車電池45ah,電壓穩定在14V,電流小於3安培
8.變壓器整流濾波直接供應25V
BAT由BAT+接出
MOS與驅動電路安置於PCB上面
9.第一次燒毀時,電流限制在6安培
第二次燒毀時,電流限制在3安培
第二次燒毀之前,電壓值穩定13.5V
電流值小於1安培

网友:
引用 楼主:
1.電路預設占空比是TL494的最小值
2.頻率是直接RT*CT而來
3.4K7當"下拉電阻"

V1的12V地線接到K812的S級,是正常的嗎?

楼主:
正常狀態
那組電源是獨立的

网友:
bat-也獨立嗎
對另外一個你所謂的多數的共通點當穩壓點----------------------------------------------------------------真沒看過這樣設計
電路我也不懂------------------------只是覺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1.電路預設占空比是TL494的最小值
2.頻率是直接RT*CT而來
3.4K7當"下拉電阻"

>4K7當"下拉電阻"

若是當Vgs下拉用的,那已有1K了,還需要這個嗎?

>8.變壓器整流濾波直接供應25V
>BAT由BAT+接出
>MOS與驅動電路安置於PCB上面

這樣看不出迴路接法如何.

V1 12V的實際電壓值是多少? (12V?)

建議大電流的MOSFET,做並聯時每個MOSFET要在S端串聯一個電阻,6A的話可以串0.1Ω/10W,要不然你就再換別的MOSFET選較低Rds在20mΩ以下的,烏骨雞學姐那裡應該還有在賣.

你在#2(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618&pid=545292)的輸出波形看起來好像有不正常的振盪,要從後面往前推去抓看看.

你是否有測過2SC1815和2SA1015的輸出端之波形?

网友:
我會依照2樓阿乾師的指引,從散熱方向去改善

楼主:
接地採星型接法
12v電壓有穩壓過,電壓值11.9左右

第二次燒毀時,是25v zd燒掉
有看到銅箔直接變成黑黑的一點
理論上vds應該是等於電源電壓才對
也就是25v,怎麼會燒zd哩

接線圖
電壓回授點與系統接地點是分開的
目的要取的較正確的電池電壓

网友:
大約猜了問題點如下:

1. PWM脈衝用PC817做隔離不太洽當,PC817反應速度很慢,從494送出來的PWM脈衝送到MOSFET已嚴重失真,脈寬比、即時性已大幅偏離,這種地方必須使用高速光耦合,如PC900,也有MOSFET GATE DRIVER專用的光耦合。
建議用示波器觀測經PC817傳遞之後的波型。

2. 充電電源25V,保護MOSFET的ZENER也用25V,當電池為低電位時是有可能在ZENER兩端出現25V,極有可能讓ZENER崩潰,崩潰之後無適當限流導致燒毀。

楼主:
第二點小弟大概也猜到
但當時電池電壓13.5伏特,所以理論上vds應該低於25伏

网友C:
10R兩端都接地--------------------這電阻有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R兩端都接地--------------------這電阻有何用

實際上是兩條獨立的線,接至電池端子
一條跑電壓信號,一條跑電流
避免壓降影響,如果10R去掉
跑電壓信號那條線萬一斷掉
就無電壓回授,將導致電壓持續飆高直到電池爆掉

网友C:
何不用在一起就好了----------------------沒幾安培壓降沒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何不用在一起就好了----------------------沒幾安培壓降沒多少

是降沒多少啦,不過線都拉好了
就接上去囉

目前要找時間測試一下PC817與VDS

楼主:
目前測試的圖片
空載用電源供應器去啟動充電電路
帶載接上汽車電池12V 80AH 電壓12.5V 電流1.3安培
圖A-1:TL494輸出給PC817的空載訊號
圖A-2:TL494輸出給PC817的帶載訊號
圖B-1:VGS-空載
圖B-2:VGS-帶載
圖C-1:VDS-空載
圖C-2:VDS-帶載
圖E:圖B.C所使用的週期

MOSFET會燒毀原因因該是VDS過高
裝箱前輸出電流都壓在1安培內
裝箱後輸出電流調到6安培

VDS空載時,電壓約1X伏特
帶載時,有看到40伏特
而且28V ZD有發熱現象

想請教各為痞友,如何解決VDS問題

剛剛在vds加了10R與104沒用
看波形怎麼感覺有負電壓產生

楼主:
剛剛用單顆k812輸出一安培,溫度頗高
如果輸出端接成black降壓模式
則mos溫度很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剛用單顆k812輸出一安培,溫度頗高
如果輸出端接成black降壓模式
則mos溫度很低 ...

用817傳遞又沒整形電路,導致ON-OFF上升下降時間太長,這也是MOS發熱因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817傳遞又沒整形電路,導致ON-OFF上升下降時間太長,這也是MOS發熱因素之一。 ...

指817後端需作波形重整?
有方向可供參考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指817後端需作波形重整?
有方向可供參考嗎?

MOSFET ON-OFF時間越短表示動作在線性過渡區也越短,可減少發熱,經817傳遞之後的波型爬升率會變很慢,若經疏密特整形會改善很多,這也是之所以會有GATE DRIVER專用光耦合出現的原因,將隔離、整形、驅動都整合在一起。

817不適合用來傳遞高頻脈波,有時輸入1uS脈波輸出可能是10幾uS,而且每顆817特性都還不太一樣,並不式817不能用,而是要看用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FET ON-OFF時間越短表示動作在線性過渡區也越短,可減少發熱,經817傳遞之後的波型爬升率會變很慢,若 ...

ysc大這跟VDS有關西嗎?
小弟先朝改善驅動電路方面著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ysc大這跟VDS有關西嗎?
小弟先朝改善驅動電路方面著手

跟VDS沒有直接關係,但跟開關速度有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VDS沒有直接關係,但跟開關速度有關係。

剛剛查到PC817 速度要大於100us
跟開關速度?
ON-OFF之間的DELAY?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817傳遞又沒整形電路,導致ON-OFF上升下降時間太長,這也是MOS發熱因素之一。 ...

先不管光偶速度.......上升下降時間應該還好....
因他的下一級還有電晶體.......導通0.6~0.7V..........就有類似整形的效果.....

不過它的最後一級驅動...單電源的話.....要將G的電荷拉掉是弱了一點.....但若頻率不高...MOSFET G電容不是很大....應該還算堪用...

單純的分析而已......實際上要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不管光偶速度.......上升下降時間應該還好....
因他的下一級還有電晶體.......導通0.6~0.7V.......... ...

頻率應該有50KHZ以上
TL494基本頻率為8.9K,占空比算下去應該會超過
如果不經過PC817,狀況應該會好一點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經過PC817,狀況應該會好一點 ...

那是當然,不過要另外克服隔離問題。

依個人習慣,只要頻率大於2~3KHz就不採用817,
實驗慢慢調整都沒問題,量產時每台狀況都不一樣就頭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當然,不過要另外克服隔離問題。

隔離問題較頭痛,必須重新設計電路
高速光耦合 YSC大有推薦的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隔離問題較頭痛,必須重新設計電路
高速光耦合 YSC大有推薦的嗎?

類似HP3120之類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類似HP3120之類的東西。

ㄟ害 沒屋頂的找不到類似的....
謝謝 YSC大,小弟在找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ㄟ害 沒屋頂的找不到類似的....
謝謝 YSC大,小弟在找看看

這類的東西比較特殊,零售不太容易買到,
通常都是用在馬達變頻器之類的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類的東西比較特殊,零售不太容易買到,
通常都是用在馬達變頻器之類的產品。 ...

小弟突然想到
如果產生負壓,應該可以加速關閉MOS吧

网友:
http://www.ti.com/lit/an/snva008/snva008.pdf

看11頁

或者 GOOGLE 一下關鍵字

mosfet speed up capacitor

网友:
引用 楼主:
ㄟ害 沒屋頂的找不到類似的....
謝謝 YSC大,小弟在找看看

一般比較常見便宜的是4N35 4N36  4N37 .................符不符你的應用規格...就要自己看規格了......
再貴上去就不划算...比較少人用了...

一般PC817如果拿來當RS232隔離...大概只能9600bps 而已........唯一的好處是便宜...大概1塊台幣吧.....

另外光偶還是可以提升速度的........用別種接法......就是E級不對地....是接電阻....但你後面的電路也是要做一些改動.....................

不過你的問題應該不單是光偶速度的問題而已吧.......

楼主:
小弟將電路跳一下線,產生-5V電壓
輸出電流一安培,溫度可以撐個10秒左右才會發燙
之前是剛送電3秒就會發燙
散熱片規格23 x W16 x H24mm
圖片取自網拍

楼主:
剛剛對pc817進行方波測試
使用兩家生產的817
輸入側:訊號產生器輸出+-5V的方波,串連1K歐姆電阻
輸出側接線方式分別為:
1.E極接地,C極接8K2至+12V
2.E極接8K2至地,C極接+12V
A家
100HZ-1
100HZ-2
1KHZ-1
1KHZ-2
10KHZ-1
10KHZ-2
20KHZ-1
B家
100HZ-1
100HZ-2
1KHZ-1
1KHZ-2
10KHZ-1
10KHZ-2
20KHZ-1
20KHZ-2
結論
1.E極接電阻至地方式較佳
2.B家比A家好
A家頻率超過2K,輸出電壓就已經衰減很嚴重了
B家頻率到10K,電壓依然有原本的75%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剛對pc817進行方波測試
使用兩家生產的817
輸入側:訊號產生器輸出+-5V的方波,串連1K歐姆電阻

最好開雙軌跡做輸入與輸出波型比對,
可進一步確認傳遞延遲。

二次測電流越大反應速度越佳,
但要注意驅動能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對pc817進行方波測試
使用兩家生產的817
輸入側:訊號產生器輸出+-5V的方波,串連1K歐姆電阻

HP2631 HP2731 HP2531 HP4562 我有!! 速度夠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開雙軌跡做輸入與輸出波型比對,
可進一步確認傳遞延遲。

我也想開雙軌,但示波器a-ch已經有問題了
無法正確顯示

至於驅動電流,小弟明天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2631 HP2731 HP2531 HP4562 我有!! 速度夠不夠?

阿乾大,謝謝您的好意
小弟已經有購買4n35.37,如果還是不夠使用
在麻煩您了

楼主:
這次圖片數量較多,所以稍微加工一下
輸入訊號+-5V串電阻330R
輸入訊號加負載PC817

A家PC817

以下都是B家PC817

加大負載可使響應頻率增大
波形稍微變型為三角波
但輸出電壓沒變

楼主:
新增4n35與4n37測試圖
輸入:10Vp-p串470R
輸出:E極接1K下地

圖:4N35 10KHZ 5V 50us

圖:4N35 100K 2V 10uS

圖:4N37 10K 5V 50us

圖:4N37 100K 5V 10uS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新增4n35與4n37測試圖
輸入:10Vp-p串470R
輸出:E極接1K下地

老了.....記憶太差了
希望不要殺了我....

最近在考慮UART光偶隔離...到底是要9600還是115200好...

結果才發現....我在用的高速光偶是........6N137...

所以常見容易買的到的應該是.............6N135..6N136..6N137.........

-----------------------------
普通光偶整形電路...可以試試別人的電路...
它只是模擬示意圖....電阻值還要tune過,依光偶CTR不同而定,當然電壓不同阻值也會不同............電源及地自己隔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了.....記憶太差了
希望不要殺了我....

光電晶體還要再串接一個限流電阻,否則光電晶體不知何時會說bye-bye.

楼主:
所以小弟買到低速光偶
是嗎?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6N137的話,那麼現在的電路腳位不對,腳位並非像pc817之類的,6N137可以到達10Mbits,用於115200應該是可以的.

6N137 datasheet.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6N/6N137.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