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Specialties 1302B 電源供應器 無輸出 維修求助!
火..

楼主(2013-07-24):
首先,先感謝阿乾兄,幫我找了一顆稱斤賣的電供,我想可能還要再拜託阿乾兄再物色一顆了!謝謝謝謝!

Global Specialties 1302B 電源供應器 無輸出 維修求助!

先附上:
官方網頁:http://www.globalspecialties.com/test-equipment/dc-power-supply/item/1-1302b.html
DataSheet:http://www.globalspecialties.com/test-equipment/dc-power-supply/item/download/963.html
UserManual:http://www.globalspecialties.com/test-equipment/dc-power-supply/item/download/984.html
內有電路圖,太大了,我就不放上來了!請大家自行到官網去下載,謝謝謝謝!

故障點:無輸出!
本機有三個輸出,Output_A及Output_B無電壓輸出,但是5V輸出,是有電壓輸出的。
調整CC及CV皆無動靜!

圖文瀏覽方式,先圖再文!

Output_B的控制部分也有問題!

內部拆開一覽:

VR的部份有測量過,阻值都有,有一顆1KΩ的故障,這個要換掉。

這個是控制部。

主板的部份。

線圈的部份。

請問這個線圈要怎麼測量啊?!

還有可能的故障點是在那裡呢?
謝謝謝謝!

楼主:
根據電路圖,
測試線圈AC輸入有AC 112V,
測量600V 6A的橋式整流器前,
輸入只有AC 34V,
輸出也是DC 34V,
請問大家這樣對嗎?
是線圈壞了嗎?
還是,因為這是0~32V可調電供,
所以,這邊的輸出是DC 34V,
那用到600V 6A的橋式整流器是為了什麼?
謝謝謝謝!

网友:
7107是電壓 電流 表 的 晶片
線圈測量 很多路
等等PDF 研究完
直接量TP點 就應該可以知道壞哪裡了

网友:
官網上有寫
Triple Output DC Power Supply ((2)0-32V, 2A), ((1)4.5-5V, 5A)
橋式整流器之前應該是正常的.
ic旁的小電容先拆下來測看看.

网友:
AB獨立迴路 5V獨立
全機一共有3大片PCB跟數片PCB
主功率晶體  是  IRF450
IRF450 PDF:  http://www.qsl.net/n/n4xy/PDFs/S ... a_Sheets/irf450.pdf
查他的G有無電壓0~32 D:34 S=G  S跟G電壓不會超過10V 有保護在

前面還有一個SCR 我不知道是幹嘛用的 不過可能是軟啟動用

网友:
這是一個LM324拼出來的電壓 調整器    4個OPA裝一起就變成HA17324了
HA17324供電獨立
有7812 78L05  78T12 05 共有4個
全機總共有5個線圈有其中兩個是中心抽頭
PDF上顏色定義的實際有落差所以只能用判斷的了
不過有2條粗紅線那可以確定是輸出
其他那4個都是輔助或5V電源了

网友:
變壓器繞組似乎也AB獨立

楼主:
感謝,各位指教!
我這幾天忙完,
再來量量power mosfet看看!
謝謝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指教!
我這幾天忙完,
再來量量power mosfet看看!

大胖兄 :

這台很漂亮!!!..內部也很乾淨...線路很常見....應該不難處理!!!
先查一下7812..7805.7905.各個穩壓IC的電壓...(判斷是前面故障或是後面故障)
查一下 OPA 17324 各點的電壓....若有 17324....先換一個看看....
您說:測量600V 6A的橋式整流器前,輸入只有AC 34V,輸出也是DC 34V,
有可能是SCR 沒有觸發...找一下 A.G.K.電壓...(連到光偶...是否有觸發)
我猜主功率晶體mosfet...故障機會不大....
面板有顯示...7107 的晶片部分...大概沒問題(先不處理)
我會先從 17324(換一個)..和4個面板VR(開路..老化.接觸不良)的地方下手試試看!!!....
我亂猜的!!!....您就試試看吧!!!...

楼主:
OK,感謝,我會慢慢的修修看的啦!阿乾兄給我找的這一顆品像真的很好,所以就想要把他修復!

网友A:
還好我沒賺手續費!!要不然這下鋼盔臉盆就戴不完了!! 看到內裝很多人會流口水!! 美式工業配線的手法,線全部配在釘子板上然後綁好取下上機台裝配!! 既然有線路,就先從穩壓IC下手吧!! VR故障就先更換,還有一招就是兩邊交換!!可以確認哪邊出了哪些問題,包括LM324(壞了我這裡有幾個)記得 SCR 一觸發就無法關斷除非電流降到截止,應該是保護作用吧!! 寧可自己關斷也不要高輸出而燒掉"被測設備"!! 沒有輸出還有一個可能是 限流模式限到極限輸出為"零"!!  繼續努力!!  CIKO大住北部可以向他求援!! 他可是頂尖高手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還好我沒賺手續費!!要不然這下鋼盔臉盆就戴不完了!! 看到內裝很多人會流口水!! 美式工業配線的手法,線全部 ...

阿乾師傅!!...這台的內裝真的很讚!!!....口水直流!!!!.....
讓我想起學生時期的情景!!!...當年要參加競賽時...學長們也都是這樣教的...
就像這樣的"綁法".....有菱有角的....看起來就很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放上SCR的介紹:http://www.vr.ncue.edu.tw/esa/MatlabPowerSystem/ch05/scr.htm

大胖兄 :

不要辜負"阿乾師傅"的美意!!!...儘量把它修復吧!!!...

CIKO師傅住北部.....他可算是"一等一"的高手...
有他出面相助...一定可以搞定的!!!.....

网友C:
啊~ 數位的,昏倒~
大胖! CIKO老師開課你都在打瞌睡喔~
產品都是良品上市服役,它不會無緣無故損壞
拿到待修品先要判定是何種原因造成故障
放大鏡觀察是初判步驟:凸波、人為、環境、製程瑕疵、外力...三太子說:這些周公都不會教的
忘了怎麼做初判,就先挖兩顆7107目視檢查、17324露拍一顆含孕37.- 沒壞就當備品
老師最近修很大,想靠CIKO老師完修也許要等到9月捏!

楼主:
嗯ciko老師上課,我就算沒找周公下棋,也要讀好久才能理解的啦!
畢竟是文組,沒學過基礎電學的啦!
所以,沒關係的啦!
我也是練功慢慢修的啦!
7107要另外調貨的啦,
17324可用lm324代換,已經找學姐要貨去了!一顆只要五元,自取還不用運費的啦!
其實,我手頭上有一顆庫存很久的lm324,我也有換上去,但是故障一樣的啦,
反正,也不確定是不是我的lm324壞了,就買一些來玩囉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 數位的,昏倒~
大胖! CIKO老師開課你都在打瞌睡喔~
產品都是良品上市服役,它不會無緣無故損壞

P大:
   7107 顯是用ic 沒壞啦!!  LM324 只要來拿熱水瓶就送給他2個,不用拍了!!
   CIKO老師忙,F大可以幫忙拆零件或是"數鈔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阿乾師傅!!...這台的內裝真的很讚!!!....口水直流!!!!.....
讓我想起學生時期的情景!!!...當年要參加競賽 ...

arthur大:
   不要流口水啦!! 這裡有一台 同等級但是被我操了5~6年,指針式的表頭,假如你不爽可以給他"翻修"或是"外掛"數位電表,還有自製X溫X鐵你都可以給你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rthur大:
   不要流口水啦!! 這裡有一台 同等級但是被我操了5~6年,指針式的表頭,假如你不爽可以給他"翻 ...

阿乾師傅 :

       等我找來一部"土拉庫"....上高速公路....直接殺到新竹......來個大搬家!!!...

     (睡夢中)一覺醒來....滿地都是"口水"......原來是大夢一場....

      夢中得寶...醒來全無(台語).....

网友:
我一台指針式用了快三十年
就可變電阻換掉-----------接觸不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rthur大:
   不要流口水啦!! 這裡有一台 同等級但是被我操了5~6年,指針式的表頭,假如你不爽可以給他"翻 ...

每次你有好東西我都搶不到..我都後知後覺...不知不覺.   可以先公告嗎???

我不得已只能跑去惜物網搶標高價......."確定壞掉,電源燈不亮"的電源供應器.....

連"確定壞掉"的東西大家都搶成一團.......而且還是指針式將近20年的電源供應器.....多次搶不到......氣到最後只能使出殺手賤..........唉........下禮拜領貨要是修不好就虧大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每次你有好東西我都搶不到..我都後知後覺...不知不覺.   可以先公告嗎???

imcrazy大:
    "拍寫"啦!! 因為關係不太一樣啦!! A大幾乎把家當以及30~40年的積蓄都給我了,我只好把3~4年的家當問他收不收!! 古語道: 受人點滴,(應)湧泉以報 .... 你假如有要寶貝,我有到回收場的話,幫你物色一下,...(f0s 大的這一台也是等了 半年才遇到,比起 惜物網來說價錢不見的比較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阿乾師傅 :

       等我找來一部"土拉庫"....上高速公路....直接殺到新竹......來個大搬家!!!...

ARTHUR大:
    睡太久了啦!! 我的一些小東西放上去了,你慢慢看!! 東西種類不多(數量不少)... 騎機車來就夠搬了,大樣的我們請 貓咬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每次你有好東西我都搶不到..我都後知後覺...不知不覺.   可以先公告嗎???

不會修不好啦~~真的查不出來每個零件都換掉
換耐用的~~
這樣在沒輸出  那就真的沒辦法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好我沒賺手續費!!要不然這下鋼盔臉盆就戴不完了!! 看到內裝很多人會流口水!! 美式工業配線的手法,線全部 ...

SCR要截止只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陽極電壓為零
第二個就是相反的電流

這個SCR讓我想不透n_028|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ciko老師上課,我就算沒找周公下棋,也要讀好久才能理解的啦!
畢竟是文組,沒學過基礎電學的啦!
所以, ...

7107模組可以單獨拿出來測試
它是一個電壓電流表
不容易壞

7107一個很貴n_015|
我在西寧買一個要7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ciko老師上課,我就算沒找周公下棋,也要讀好久才能理解的啦!
畢竟是文組,沒學過基礎電學的啦!
所以, ...

可以先來量一下腳位的電壓
  搞不好可以賽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imcrazy大:
    "拍寫"啦!! 因為關係不太一樣啦!! A大幾乎把家當以及30~40年的積蓄都給我了,我只好把3~4 ...
把家當以及30~40年的積蓄都給我了......

這....會不會太誇張了一點.........家當就算了...連積蓄也給你...........是跟你換一棟房子嗎??? 還是賭債??

不過....倫家我不是說A大耶.....因為這東西你還沒給....我還是可以努力搶呀
我是在"抱怨"沒搶到上次那個數位分卡尺...以及樓主這個數位顯式電源供應器而已....不關A大的事....指針的我沒有要搶......因為我過幾天也會到手耶...還要煩惱怎修理...

其實也不算"抱怨"啦........只是鐺一下你的東西都很搶手了......無病呻吟一下而已 ...玩笑話...別太嚴肅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會修不好啦~~真的查不出來每個零件都換掉
換耐用的~~
這樣在沒輸出  那就真的沒辦法啦 ...

其實我主要是看上裡面那顆變壓器啦...........

其他部分都不重要.....修不好....頂多自己改電路而已........或學antlu改成數位的...

但如果是變壓器壞掉.....那就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THUR大:
    睡太久了啦!! 我的一些小東西放上去了,你慢慢看!! 東西種類不多(數量不少)... 騎機車來就 ...

阿乾師傅 :

   騎機車???.....
   我那台vespa騎不到新竹...就解體啦!!!....48年的老骨董....又沒有方向燈....
   還是塞在"貓咪"的肚子...卡實在啦!!!.....
   剖開來...就變成"麝香IC"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我主要是看上裡面那顆變壓器啦...........

其他部分都不重要.....修不好....頂多自己改電路而已.... ...

以前我就是做變壓器的!! 很勇啦!! 祝你成功順利萬萬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我主要是看上裡面那顆變壓器啦...........

其他部分都不重要.....修不好....頂多自己改電路而已.... ...

鐵芯變壓器要壞掉不簡單
那電流跟那溫度應該會很嚇人
若是開關電源壞掉頂多換下3~1x個元件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每次你有好東西我都搶不到..我都後知後覺...不知不覺.   可以先公告嗎???

我也標過內湖高工的兩台固緯 GPS-3303
30V、3A兩組可獨立輸出
有追蹤功能正負電壓可同步調整
可並聯成30V6A一組
可串聯成60V3A一組
可正負30V3A一組
另有一組5V3A固定電壓
數位表頭四個電壓電流各兩個
功能不錯
也都註明可正常開機
但是兩台都故障了
雖然都修好了
但也耗了快三週的時間
而且故障點都是意想不到的零件
沒把握不要標
如果修不好還蠻嘔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標過內湖高工的兩台固緯 GPS-3303
30V、3A兩組可獨立輸出
"而且故障點都是意想不到的零件"
您是說:二組輸出串/並連的Relay接點及並在輸出的二極體加上躲在輸出端子PCB板斷掉的銅箔電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也標過內湖高工的兩台固緯 GPS-3303
30V、3A兩組可獨立輸出
有追蹤功能正負電壓可同步調整

有數位表頭的...還有註明可開機....那邊印象中是飆到"高價".....我只能在旁邊玩沙...

還好你有修好.......不然真的會很嘔....

不過個人覺得指針跟數位表頭差異不大啦....只是顯示上的差異........
要到可以用RS232或GPIB可程式機種...才有另一等級的感覺...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有數位表頭的...還有註明可開機....那邊印象中是飆到"高價".....我只能在旁邊玩沙...

還好你有修好... ...

因為屬於比較新的機型而且最重要是數位表頭~不過也是有一些人得標後又丟到沒屋頂的去賣而且一台的價錢通常是高很多~
我覺得惜物網已經有點變質了有些分明是故意拉抬價錢的~
有些標到後都是沒去繳錢
而且有些人是想要一兩台但是卻常看到都是以一批標售.....那個通常只有回收商會去這樣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數位表頭的...還有註明可開機....那邊印象中是飆到"高價".....我只能在旁邊玩沙...

還好你有修好... ...

RS232 GPIB 除非專業使用,要不都是"擺好看"!!  若是故障真的會"欲哭無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因為屬於比較新的機型而且最重要是數位表頭~不過也是有一些人得標後又丟到沒屋頂的去賣而且一台的價錢通 ...
因為屬於比較新的機型而且最重要是數位表頭~不過也是有一些人得標後又丟到沒屋頂的去賣

不過很多機型是同時出....並沒有比較新型.....真的只是差在數位表頭...
其實三位數位表頭一個大概50元可以買到.............話說我數位三用電表也是用50幾元露天買的

而且有些人是想要一兩台但是卻常看到都是以一批標售.....那個通常只有回收商會去這樣標

回收商一般是不會去惜物網標的....因為資訊集中取得容易太多人搶了,又要一樣樣競價太麻煩了.......他們大部分都是去找公開招標的單位...整批標,各單位各自公告10天......這些大都有限定有繳稅登記的回收商才能標....競爭比較不激烈.......價錢都離底價不多很便宜.......網拍一台示波器或或雙組0~30V 3A保證正常賣800~1000含運都還有賺...那些貨都是這樣來的......拿惜物網標的賣這價錢應該也沒什賺頭(壞的也要算成本)...運氣不好甚至也會賠本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S232 GPIB 除非專業使用,要不都是"擺好看"!!  若是故障真的會"欲哭無淚"!!

如果有通訊port....那就可以做很多事了呀.......
比如說設定電壓電流...充鋰電池鉛酸電池....量充電電壓電流曲線..........或是設定電壓電流...量大功率LED升溫曲線或亮度曲線........etc.

故障了也沒什好擔心的啦........這裡的人都是修理專家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您是說:二組輸出串/並連的Relay接點及並在輸出的二極體加上躲在輸出端子PCB板斷掉的銅箔電路? ...

PCB銲點不良(n個 多到忘了幾個銲點)
四個 relay 接點不良
一個 vr 開路
一共四個表頭有問題
電流表電壓表顯示不正確(亂跳動)
追蹤調壓不同步
、、、、、
其他的問題我也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PCB銲點不良(n個 多到忘了幾個銲點)
四個 relay 接點不良
一個 vr 開路

好恐怖的感覺n_005|

网友:
只要還能開機,修復機率就高了
這種變壓器怕次級短路,只要不短路不超載就不會壞
建議一級一級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ciko老師上課,我就算沒找周公下棋,也要讀好久才能理解的啦!
畢竟是文組,沒學過基礎電學的啦!
所以, ...

大胖跟三太子是一國的
都把電子書籍拿來當枕頭,吸收會快一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每次你有好東西我都搶不到..我都後知後覺...不知不覺.   可以先公告嗎???

依瘋大的功力不可能修不好
如果真有萬一發生,就當作買變壓器,送外殼,送表頭~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通訊port....那就可以做很多事了呀.......
比如說設定電壓電流...充鋰電池鉛酸電池....量充電電壓 ...

IMCRAZY大:
     軟體能力高的人就有用,我這方面弱所以只能流口水,望機興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依瘋大的功力不可能修不好
如果真有萬一發生,就當作買變壓器,送外殼,送表頭~ ...

老實說.......我修東西的功力很差....  跟你比起來簡直是大肚魚遇到大鯊魚那樣的差距....

不過拆東西沒人能跟我比的........就榔頭再加一根起子就足夠了......通常下場是拆壞了......或是組不回去........

只留變壓器是最壞的打算啦..........

希望它是最軟的......只是保險絲燒掉而已,不用拆   開獎前都好緊張... 好期待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MCRAZY大:
     軟體能力高的人就有用,我這方面弱所以只能流口水,望機興嘆!! ...

你們怎都可以用點評功能呀????

原本以為那是評分功能...... 結果用了...不是.......

是啪數不夠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們怎都可以用點評功能呀????

原本以為那是評分功能...... 結果用了...不是.......

popcorn  點評只是半互動,放炮就跑,他人無法回應~  發表於 1 小時前

arthur0518  最下面有一排....點評...回覆...評分....應該沒有任何權限吧!!!....試用看看!!!....  發表於 昨天 11:15 PM

應該是啪數的問題.....不讓我放炮
我沒有那個可以點.........不然有些無關的玩笑回覆... 還是不要佔太多版面比較好.....我不是故意的..

网友I:
不良的VR
建議你先不要更換
除非你能找到比原本的高檔
不然建議你先噴一些"接點復活劑"之類的清洗看看
真的就不回再考慮更換新品
畢竟,原先的可變電阻,並非一般市售品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良的VR
建議你先不要更換
除非你能找到比原本的高檔

VR有三個接點
鉚釘 到 VR 的 板子可導通
VR 板子上的鍍鏌不導通(斷路)
第二PIN (中間腳)開路
應該是沒救了
該 VR 是是單層10K B型
一模一樣的買不到
可用16MM金屬殼VR代替
代換後功能正常
裝上 knob 外觀也上OK
所以就換了它

网友:
這個好物啊.
俺在長明街看的都四五千
心想, 沒那麼多時間玩, 還是沒有買國電源供應器
用舊的電腦POWER SUPPLY充數, 所以僅有5V /12V

楼主:
先回報一下!
OUTPUT_A的SCR A-->K 有 47.5V
OUTPUT_A的SCR A-->G 有 47.5V

OUTPUT_B的SCR A-->K 有 28.5V
OUTPUT_B的SCR A-->G 有 28.5V

這一顆是SCR的本尊:

OUTPUT_A及OUTPUT_B的7812,IN為18V,OUT為12V
OUTPUT_A及OUTPUT_B的7805,IN為18V,OUT為5V

以上,這我就搞不懂了,也不知量測的對不對,還請大家賜教啊!

另外,控制部的部份,我把兩個10K的VR拆下來量測,阻值都對,這兩顆應該都沒壞,
故障的部份應該是在控制電路上,這就還要找找了!

接下來的作法是,我覺得OUTPUT_B的主電路板應該是正常的,但是控制板上異常,
我想應該會先把OUTPUT_A的部份拿來給OUTPUT_B作交插測試,
先把OUTPUT_B搞定了,再來處理OUTPUT_A!

另外,這台應該是有修過,板子上明顯的維修的痕跡,
有些電阻及VR是架空橋的方式,這就很不合理了,

OUTPUT_A架空橋:

OUTPUT_B架空橋:

連大電容上的洩放電阻(應該是這個名稱吧?)的阻值也與手冊上不同,手冊為3K3,但是現在只有1K,

這一顆是POWER MOSFET的本尊:
手冊上是IRFP460,但是這裡是IRFP150

看來,我頭大了!
可能要請三太子托夢了!
再要不然,就要呼叫CIKO老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回報一下,圖後補!
OUTPUT_A的SCR A-->K 有 47.5V
OUTPUT_A的SCR A-->G 有 47.5V

F大:
    把線路圖印了下來,SCR 應該是平常就要導通的,應該也是作保護動作的,(因為是交流動作所以沒有一直導通的話應該就會"斷路") IC4C IC4D 應該是把驅動的FET信號"旁路"掉以達到調壓限流的動作吧!! FET G極有一個10V ZENER DIODE 應該是 FET的驅動電壓不得高於 10V, R32 6.8K 推動FET動作,量一下IC 4 接腳 8 及 14 應該可以知道哪一邊作怪吧!!   三太子會保佑你!!

网友:
78穩壓正常 vr阻值正常但不代表 1對2   2對3 阻質變化是線性的 量量看吧

楼主:
進度回報一下,
目前把OUTPUT_B接OUTPUT_A的控制板,
可以有CV的功能了,但是CC還是不動,都維持在0V,
量到切換CV及CC功能的板子上有一顆電阻,阻值不對,應為4.3kΩ,但是量起來,卻是470KΩ,
對比另一張相同的板子,也是4.3kΩ,所以這張板子應該是那裡有短路或是電阻掛了,
再進行更換中。

以下板子圖片:

网友:
可以把要測的電阻腳先挑起來測
可以降低誤判

---------
加油! 一定可以修的好

楼主:
回報一下工作進度:

目前還是在整理控制部的部份,把所有的接線都接上莫式接頭,以便之後方便拆換,
並且更換了OUTPUT_B的輸出端的電容及1N5402:

但是故障狀態依舊,
OUTPUT_A依然故我,沒有電壓及電流輸出,且調整也不能,因為我也沒有理他,
量了輸出,他的0.6V居然是負壓,我咧!

OUTPUT_B的部分,CV已可正常運作,但是CC的部份還是不行:

CC還是不理我,看來是主板那裡的問題了:

對了,請問我可以直接在輸出端接上團購來的100W電阻,然後串聯電表來測量電流嗎?

昨天上電之後約五分鐘左右,用手觸摸主板元件的部份,
發現兩顆7812及一顆7805異常的高熱,雖然有接上超小型散熱片,
但是這異常的高熱就不對勁了,會燙手咧!
接下來,可能先行更換這三顆78系列的晶片,以及週圍的電容!

還是有其他要注意的部份,還請各位先進多多用力的指導,謝謝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報一下工作進度:

目前還是在整理控制部的部份,把所有的接線都接上莫式接頭,以便之後方便拆換,

有異常高熱極有可能是後端有異常
既然CV可以動作,接電阻上去測試輸出電流是正常方法
不要接小於1歐姆的,如果CC功能是損壞的
導致輸出電流無法限制,那下場會很嚴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報一下工作進度:

目前還是在整理控制部的部份,把所有的接線都接上莫式接頭,以便之後方便拆換,

F大:
    抱歉!!現在害了你,將來修好了的時候就不會"恨"我了!!  加油!!
    好厲害啊!!全換成莫氏接頭,很搞鋼喔!!
    限流應該就是根電流檢出放大比較然後把輸出驅動"拉下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報一下工作進度:

目前還是在整理控制部的部份,把所有的接線都接上莫式接頭,以便之後方便拆換,

78  是負責給 OPA 跟 7107 電 的
如果有 鉭電容 積層 MLCC 這幾種電容的話要注意
他們都是短路一族的

上一個主人可能這組操操操 掛了 換另一邊 操 所以AB兩組都升天....
-----
先修B
但是A的限電流可以參考
只要把電路解析出來
CC限電流一定有檢知電阻 應該是3W水泥電阻 順著他往上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大:
    抱歉!!現在害了你,將來修好了的時候就不會"恨"我了!!  加油!!
    好厲害啊!!全換成莫氏接頭,很 ...

還好啦,練功練功的啦!另外,莫式端子,我大概換了八組吧,它原來就有幾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78  是負責給 OPA 跟 7107 電 的
如果有 鉭電容 積層 MLCC 這幾種電容的話要注意
他們都是短路一族的

感謝,所以,我換了1n5402,檢知電阻前的第一個元件啊!
我在往上查好了,謝謝謝謝!

楼主:
目前進度,已使用上次團購的100w 12Ω電阻測試OUTPUT_B有無電流輸出,
在CV_12V的時候,最大CC_1A,電阻會發熱了,
在CV_32V的時候,最大CC_2A,電阻會發燙了,
以上使用電表串連後量得,
所以,目前應該可以判定OUTPUT_B應該是好的嗎?
但是前方面板的OUTPUT_B控制部,還是不太正常,一定要串負載才能調整電流,
且CC及CV的燈號不會自動跳,

我想我接下的進度會在於更換OUTPUT_B控制部上的元件,
先從簡單的開始,再來檢修OUTPUT_B主板上78系列發燙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進度,已使用上次團購的100w 12Ω電阻測試OUTPUT_B有無電流輸出,
在CV_12V的時候,最大CC_1A,電阻會 ...
但是前方面板的OUTPUT_B控制部,還是不太正常,一定要串負載才能調整電流,

這種CVCC電源供應器正常使用要調電流....本來就是要先將輸出端短路調整CC電流設定的(實際上就是測定電流啦)
這也是我覺得很不方便的地方.....所以才有數位化的必要....設定CC電流比較簡單
不過你的電源還不確定問題是否正常...短路可能有點冒險...加電阻比較保險...但要確定電壓要夠...
======================
一般轉動VR都還是有設定電流效果的...可以大概知道設定電流...比如說你是2A....轉一半....就是1A限流.......還是你說的是'一定要串負載,先觸發一下....調整設定電流才能生效???"

你的MOSFET散熱片有很大嗎??? 拍了那麼多張照片...都躲掉了...

78穩壓晶片發熱不見得不正常......要看In-Out的壓差...以及輸出使用電流...比如說壓差10V 電流300mA...就有3W的發熱量...要配上適當的散熱片排熱...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進度,已使用上次團購的100w 12Ω電阻測試OUTPUT_B有無電流輸出,
在CV_12V的時候,最大CC_1A,電阻會 ...

若針對B組輸出 CV CC 應該都正常 因為有輸出也能調整電壓電流了
再來就是要動態測試了

CC要有負載時調整  CV要無載時調整
當電流沒到CC保護時 電壓是CV在管的
當電流到了CC保護時 電壓會是CC在管的
透過降低電壓來向低電流  線性穩壓的做法

燈號不會自動變這就........

-----
順著文章 看了看
這台有痕跡......
有大改過 電容 MOS 都不一樣 小VR 1%電阻 也都修過
特別是主電容

网友:
最後一張圖 右邊有玩具車!!

楼主:
先感謝大家的回應!

先補上散熱片的圖片:
MOSFET的散熱片是一大塊凸出機背的

78系列的散熱片就……

測量78系列的DC_IN皆為18V左右
DC_OUT皆有在標準之內,7812為11.9V左右,7805在4.9V左右,
我想會發高熱可能是正常的,壓差有點大,再想辦法來改個散熱片好了,但是空間又怎麼小,頭痛啊!

接下來回報一下進度,目前就是OUTPUT_B的負載測試了:

先放上這次的負載測試主角,12Ω 100W的負載電阻並用散熱膏連接舊P4 CPU原廠散熱器。

①末上負載時,CV_19V,CC調整至中位,CV燈號有亮,CV_CC切換在CV。
(請忽略電表最右的探筆,我忘了拆下。)

②上負載,電壓應該被降至13.4V,燈號跳至CC,電表電流為1.07A。

③CV_CC切換至CC,電供表頭為1.05A,燈號在CC。

④調整CC,可加電流至1.51A,此時燈號跳至CV。

⑤調整CC,可降電流至0.25A,此時燈號跳至CC。

⑥接下來,我被小朋友亂了一下,圖就亂拍了,
不過,當燈號跳至CC時可用CC旋鈕調整電流輸出,
當燈號跳至CV時,就可使用CV旋鈕調整電壓輸出,
CV_CC的切換鈕為表頭顯示當時的電壓或電流,而不是我想的電壓及電流的調整切換鈕,它只是顯示切換!

⑦我有試著把OUTPUT_B短路,但是CV或是CC皆無法調整,應該是短路保護有作用吧!

⑧然後我就快樂的把舊P4 CPU的風扇接至負載,順利的把它玩到二風扇起過流保護停止轉動了。

⑨剛惡補了一下說明書,這台輸出有恆壓及恆流兩個模式,還有短路及過載保護。
    我想,OUTPUT_B應該是有正常功能了。

以上,還請大家指教!謝謝收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感謝大家的回應!

先補上散熱片的圖片:

B組正常了
19V 接上 12歐母負載 電流約1.5X A   正常    (電壓除歐姆等於耗電流
限電流致1.X A時 電壓大約11~13V 這個也正常

可以利用B組來修A組了
接下來就可以修很快了 有個可以對照的正常模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