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N-5326 影像異常

楼主(2013-07-24):
故障情形:左半部沒有影像右半部則從沒有影像慢慢變成直線條畫面

背部照

型號

拆開後全貌

電源板

高壓板

主機板

邏輯板

MMC6100B(2.5V)電壓量測

經量測 MMC6100B 後發現電壓異常,所以更換(以1117   2.5V代用)

完修

网友A:
焊點不錯, 有訓練過...

网友:
讚喔!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點不錯, 有訓練過...

其實吸鍚吸的還不鮈好,因為要趕時間下班,所以還有一點點殘渣看的見

网友B:
MMC6100B為什麼是2.5V
上面有標?
因為我查不到MMC6100B的DATA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MMC6100B為什麼是2.5V
上面有標?
因為我查不到MMC6100B的DATA

我從下方的圖看出是2.5V(應該是我好運被我猜對了)

還有當然為了能更確定是否為2.5V這就要拜讀站上前輩們之前留下的資料查對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C:
不會難找,在沒有屋頂的賣場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會難找,在沒有屋頂的賣場有賣。

我知道這顆不難找,kaijay 大是想找datasheets 而找不到datasheets
因手頭只有1117所以就用1117代用了,而且1117這顆也比MMC6100B 這顆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