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 TV SONY KDL-40EX400 畫面偏藍

楼主(2013-07-24):
各位先進午安,
家裡一台買了兩年的LCD TV,
型號是SONY KDL-40EX400,
大約是今年三月,
一開始只是開機十分鐘左右會出現偏綠的現象,
然後變自動恢復正常.

直到前兩一個月,
這種異常現象便改成偏藍,
且一直維持到關機為止..

了解一下狀況後,

1.確認此塊PNAEL是三星面板:LTY400HM07-A01
2.偏藍的畫面是所有input都受影響,USB&RF&AV&HDMI&YPbPr都會
3.開機偏藍時,將MB to panel的LVDS(FFC)拔掉,畫面一片黑,只剩backlight微光,看不出有偏藍的現象.
4.從A台轉到B台時,B台會出現A台的殘(鬼)影
5.整個畫面偏藍,不過會有一小區塊正常,7/14那天正常區域是上方,7/21時正常區域變成右方
6.使用internal patten確認才知道是畫面偏藍,因為切到藍色patten時看起來是正常的藍色

internal patten:
紅色,只有最上方正常:
藍色,全螢幕顯示正常(焦距沒對好):

7/14開機SONY LOG,只有上方黑色正常:

請問有人有類似的維修經驗嗎?
目前是想先確定是 PANEL or T-CON or  MB 的問題.

楼主:
CPU是MT5366,
MB背面有些怪怪的痕跡,不知道是不是受潮@@?
ppt.cc/7vmm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是MT5366,
MB背面有些怪怪的痕跡,不知道是不是受潮@@?
ppt.cc/7vmm

請問有人有類似的維修經驗嗎?
目前是想先確定是 PANEL or T-CON or  MB 的問題.

网友:
目測與您的文字敘述判斷有可能為tab造成的現象..
也有可能是LVDS排線接觸不良造成的現象..

MB背面有些怪怪的痕跡,不知道是不是受潮@@?  <-- 無圖像,不知怎麼回..

楼主:
thwa大大,請問tab指的是哪裡??
小弟權限不足,無法貼圖,MB背板照片在這裡→ppt.cc/7vmm

网友:
引用 楼主:
thwa大大,請問tab指的是哪裡??
小弟權限不足,無法貼圖,MB背板照片在這裡→ppt.cc/7vmm ...

圖檔太大 無法上傳
要在100k以下

网友:
您可參考 wecan大所發表的 "揭開面板維修的神秘面紗",就可知道 tab是啥玩意(第二張圖 Discovery 有tab不良)
1.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E9%9D%A2%E7%B4%97
2.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E9%9D%A2%E7%B4%97
3.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E9%9D%A2%E7%B4%97

畫面偏綠或偏藍可以先驗證是否LVDS排線接觸不良造成 <-- 清一清排線接頭

MB背板照片,我還是看不到..

ps:這台機器只要是橫線、殘影或脫影, 人客肯花錢都可以完修(半年保)..

网友:
一直使用外連 沒有人 會理妳
使用 縮圖軟體吧 將圖(縮)小  到100k 以下就可以上傳了

网友:
白色的區塊應該是清潔劑的殘留物吧!
就像使用三氯乙烷(停產了)清潔後也會產生此狀況..
看不順眼可以水洗,洗完就跟汽車打蠟一樣亮晶晶囉!!

网友:
假設您還是摸不著頭緒,論壇內諸多高手都會修此機器..
發個文, 看哪位幫你修吧!!

ps: 回收廠回收殘餘價約五百兩左右,修好後二手賣價應可在一萬至一萬五千兩...

网友:
digwu 大
您有先看過版規嗎?
我外連PTT不方便!

楼主:
抱歉,
已看板規,已修改!!

网友:
買了兩年的LCD TV,
型號是SONY KDL-40EX400,
大約是今年三月,
開機後顏色會偏綠

保內就直接叫原廠.不要拖過保固期.

楼主:
謝謝各位建議,換T-CON後問題即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