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RC 電源濾波的批配?

楼主(2013-07-24):
手邊有一台Fubar 4+ 的DAC耳擴 配置一顆24V/0.5A 的DC Switch Power。
但這顆Power 的電源不是很乾淨,接低阻抗耳機常會有底噪。
原廠有出一顆Supplier,是比較好的24V DC Power,接上後底噪降低的蠻多的。

想加個濾波改善這顆24V/0.5A 的DC Power。目前我想到的是RC電源濾波。
這是個簡單的結構,但不知電阻及電容要如何選用?

目前的想法是,以人耳的最低能聽到的聲音頻率20Hz
以此公式計算
f=1/(2πRC)

使用2Ω電阻(1W) 配4700uF電容 所得的頻率是16.9 Hz(人耳聲不見)
2Ω電阻以電流0.5A 壓降1V,也就是說還有23V 可以輸出。
不知這樣的濾波方式是否合適? 是否還有其它建議?

註:Fubar 4+  試過,最低15V 可以驅動。

网友A:
直接用傳統變壓器不是更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傳統變壓器不是更好嗎

這有想過,想說改完後無效,再改傳統的。

网友B:
RC濾波是高壓穩壓在用的
應該要用LC濾波  找mH級的電感 x000uf的電容0跟104積層電容 就可以了
或者是用穩壓晶體跟一個電壓在高一些的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濾波是高壓穩壓在用的
應該要用LC濾波  找mH級的電感 x000uf的電容0跟104積層電容 就可以了
或者是用穩壓 ...

原來RC濾波是高壓用的..

謝謝您的指教,我會試試LC濾波及穩壓晶體。

网友C:
π型濾波最好(或叫LCL濾波),不過用傳統變壓器+穩壓+濾波會比交換式電源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π型濾波最好(或叫LCL濾波),不過用傳統變壓器+穩壓+濾波會比交換式電源要好 ...

感謝狼大的建議

試著用Multisim 模擬一些波型的變化

電容濾波

電容電感(LC)濾波

π型濾波 電感10mH

LCL 濾波

π型濾波 電感100uH

π型濾波比較好,但電感如果配錯會很糟...

网友D:
Fubar耗電量不高,以LM7824或LM317兜一個24V的電源比起加LC濾波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bar耗電量不高,以LM7824或LM317兜一個24V的電源比起加LC濾波好多了。

感謝工人大的回應
的確以台電的品質,是要個穩壓電路才比較穩固。

先來試LM317 的基本電路
R1=3600Ω, R2=200Ω 計算結果是23.75V 的
先試 C1=0.1uF , C2=10uF  無負載
好像漣波率有些高,改一下電容

改C2=2200uF   無負載
漣波率大符降低,加負載試試

加負載 R3=48Ω
漣波又上去了 但改C2  可改變漣波的大小。

聽說有人故意改變負載,來看電源的動態變化,並聯一顆R4=2Ω 使全部的負載RL=1.92Ω

全部的負載RL=1.92Ω
  電壓從23.641V 降到 3.694V ,降了19.947V(84%)

改有內藏Zeners 的7824 來試試
RL=R3=48Ω
漣波不怎麼好看。

改負載R3|R4=>RL=1.92Ω
壓降23.58V-18.721V=4.859V(20.6%) 不過漣波蠻慘的。

不知這樣試動態變化有沒有問題? 就漣波看來,LM317 比較漂亮。

最後試一下之前的π型濾波,改變負載的電壓變化
壓降30.417V-20.909V=9.508(31.3%)
這......... 看起來π型濾波蠻強的。

网友:
1.原設備電源只使用24V/0.5A供電器.
2.模擬時卻使用2歐姆當負載,因負載過重,導致穩壓IC進入保護區.(一般應為1.5A左右)
3.模擬時應根據實際需求才好相互比較.

网友:
9"圖中C1值應>>C2,濾波效果較好.

网友:
試試這個電路,後面接個穩壓電路應該就很好用了

楼主:
感謝ciko 的指教,您說到重點了。
一下子25倍的負載(12.5A)讓穩壓IC進入保護狀態。
重新調整一下電路,在5ma~500ma 間變化,C1>>C2。
這樣就正常多了,電壓幾乎沒有變動。而且電容放對位置,容值小很多,成本大降..

謝謝winrar 提供的電路
由於Multisim,正好沒TIP NPN型的達靈頓對 用MJ112代替。
看起來可以用R1 那顆電阻控制漣波大小,感覺起來不錯。

网友B:
不過C2至少還是要有2200uf以上的水準 因為電阻是靜態負載  但 耳擴是動態負載 若瞬間需要電流
還是必需要靠電容給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過C2至少還是要有2200uf以上的水準 因為電阻是靜態負載  但 耳擴是動態負載 若瞬間需要電流
還是必需要 ...

感謝專炸元件大的提醒。
看來這顆不能偷...

楼主:
早上跑到福和橋下,找了一顆DC 30V/0.83A(25W)的傳統Adapter。(NT$40.. 沒全力殺價)
是EI線圈及橋式整流加一顆大電容。用麵包板接了下面電路。

試接在耳擴上...... 底噪還是有..
但是與之前SW Power 比起來,這個底噪沒那麼刺耳..
看來這顆耳擴底噪是很難去除...

改天自己再去DIY 一顆耳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跑到福和橋下,找了一顆DC 30V/0.83A(25W)的傳統Adapter。(NT$40.. 沒全力殺價)
是EI線圈及橋式整流加 ...

加了LM317跟低ESR電容 還有底躁n_040|
躁聲可能是來自市電  試試看加EMI濾波器吧  一定要做接地喔不然底躁還是帶不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RC濾波是高壓穩壓在用的
應該要用LC濾波  找mH級的電感 x000uf的電容0跟104積層電容 就可以了
或者是用穩壓 ...

Rc 濾波是高壓用的,可有電路 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Rc 濾波是高壓用的,可有電路 例子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507090107948

講高壓用的有點太隨便了些
應該是要說低電流用的

感謝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E:
Rc 濾波是高壓用的,可有電路 例子

真空管前級電源 ,就是用這樣的電源RC濾波方式

RC濾波電路算是在真空管電源電路中較常見的一種濾波方式。
真空管前級電路的電源需求多半是高電壓低電流,使用RC濾波還可以輕鬆勝任,
電源迴路上的電阻流過電流不高,產生的壓降也不會太大。

這是價格取向,在性能會遜於穩壓電路。
當然有些人就會升級RC濾波改裝成穩壓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跑到福和橋下,找了一顆DC 30V/0.83A(25W)的傳統Adapter。(NT$40.. 沒全力殺價)
是EI線圈及橋式整流加 ...

用麵包板接的噢!!
電容充放電流的路徑有分開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早上跑到福和橋下,找了一顆DC 30V/0.83A(25W)的傳統Adapter。(NT$40.. 沒全力殺價)
是EI線圈及橋式整流加 ...

有模擬電路真好!! 焊板子拆裝零件還真費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模擬電路真好!! 焊板子拆裝零件還真費事!!

Google ltspice ,免費的。

楼主:
感謝專炸元件的回覆
我家是公寓大樓,接地是件麻煩的事...
目前是用高阻線解決底噪的問題,但好像有些聲音不見了..

謝謝scottwang 回覆
原來RC 電路是用在高電壓低電流上。
請問電容充放電流的路徑要如何分開呢?
需不需要再加電路?

回覆 antlu
其實我蠻怕炸電容的...
先模擬一下,網路上資源蠻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專炸元件的回覆
我家是公寓大樓,接地是件麻煩的事...
目前是用高阻線解決底噪的問題,但好像 ...

RC濾波:
RC濾波器,其基本電路為RC積分器,也是一種低通濾波器,當用於濾波時,是以低電流為主,也常用於濾除電路裡的雜訊,尤其工業用電路。

當用於較高電流時,是以24V以下居多,尤其在Mcu與馬達等高耗能共用主電源時,若有電流拉扯而有互相影響時,或是有雜訊產生時,此時就會加入低電阻的RC濾波器,有時還要加入整流二極體。

充放電路線可以用整流二極體來做引導,但是要注意二極體的壓降問題。

网友G:
如要去雜訊可試試以下電路:

實測效果:
上方是LM317T,下方是經過noise過濾線路後的噪訊值。
這還是用一般元件的實測值,如果加上低噪OP還可以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要去雜訊可試試以下電路:

請將圖片上傳至本網。

楼主:
感謝scottwang 的解說
因為RC 濾波比LC濾波好理解,公式也比較簡單,所以就先從這邊入門。
LC 、CLC 、LCL 濾波就比較複雜,目前也只能用實作電路去感覺他們的不同。

用二極體導引充放電路瞭解了,謝謝提示。

感謝phuang3 的電路,模擬結果如下
以上是未加電源濾波電容(2200uF/C5)的情況

加了電源濾波電容(2200uF/C5)
示波器XSC1

結果好像不是很理想? 是那邊漏掉了什麼?..

楼主:
試著把phuang3 的電路接在LM317 後面,並比較其濾波能力

其結果蠻漂亮的

LM317 的△V=15.1256-15.1239=0.0017V=1.7mV
+LM833濾波的△V=15.0929-15.0928=0.0001V=0.1mV

不知如果要調成24V 用的,有那些參數要更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試著把phuang3 的電路接在LM317 後面,並比較其濾波能力

1. 請先試LM317的部份,後面先不接.
2. 變壓器改用24Vac,0V.
3. R7改成240Ω.
4. 請以下列公式去導出R5.
Vout = Vref(1+(R5/R7))+Iadj*R5
Vout = 1.25V(1+(R5/240Ω))+100uA*240Ω

* 如果用一般的變壓器,那麼後面的濾波電路應該是可以不用加的.
LM317 page 5,Application Hints.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 ... ductor/DS009063.PDF

网友G:
抱歉,沒說得很清楚。這個線路是去除雜訊用,要接在穩壓之後。另外,您模擬電路中的分壓電阻R5一定要加併Cadj(10uf~47uf),此舉可以增加PSRR約20db!

如果是穩壓線路,我用過最好的是以下的線路,無論是PSRR、輸出阻抗還是雜訊都是一等一,只不過效率很低,溫度高。因為是CCS+Shunt設計,輸出電流由前方CCS調整,公式為I=0.6/R1(必須把靜態電流100ma也加入計算,本圖180ma只適合約80ma的場合) 圖中1k VR是用來調輸出電壓用的,C2建議使用ESR約0.2~0.35歐姆(100khz)左右的47uf Panasonic FC系列電容以增加穩定性。(我試過低ESR的OSCON其實也OK)

實物圖,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請先試LM317的部份,後面先不接.
2. 變壓器改用24Vac,0V.
3. R7改成240Ω.

感謝 scottwang 您的建議值

R7 改240Ω,所得的R5 是4368Ω,如使用固定精密電阻4400Ω,所得的Vout=24.17V。
為了實用性,這將電阻改成R7=220Ω,R5=4000Ω,所得的Vout=23.98V
參考計算器
http://gc.digitw.com/Program/LM317-CALC/LM317-Calc.html

P.S. 29樓那張C4 應該是100uF

電路如下:

其LM833V2 的△V 是 193uF
做一下電容的變化,其分析結果如下
試例C6C7△VNote
A2200uF2200uF193uV
B470uF2200uF 10.17mV 注意單位
C2200uF10uF199uV最省錢
D3300uF 100uF134uVC7容值要增加,不然模擬會error
E4700uF220uF 95uV 目前最好

由上表得知,C6 很重要,C7不用太大,但C7 不加的話,模擬會error。

phuang3 兄非常感謝您提供的資料,我還要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抱歉,沒說得很清楚。這個線路是去除雜訊用,要接在穩壓之後。另外,您模擬電路中的分壓電阻R5一定要加併Ca ...

謝謝 phuang3 的指導,在R5 並一顆C5
△V=8uV  ! 見到個位數耶!

另外一個電路明天再試試...

网友G:
可否幫我試試R7改為5ma左右的CRD,R5改用22~23V左右的zener二極體(或者用十顆順向電壓為2.2V的綠色LED串接),C5則維持不變,LM833 pin5串一個0.1uf陶片電容下地(pin4)。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否幫我試試R7改為5ma左右的CRD,R5改用22~23V左右的zener二極體(或者用十顆順向電壓為2.2V的綠色LED串接) ...

先回 phuang3 的電路
0.5mA CRD 的零件,這套軟體裡沒有,所以用LM317的限電流的電路取代
22V 的Zeners 型號是1N2521NB
結果更漂亮
經LM833輸出的壓差△V=6.5uV
C5用10uF 和47uF △V結果差不多,但用10uF 電壓上升較快(響應較快)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先回 phuang3 的電路
0.5mA CRD 的零件,這套軟體裡沒有,所以用LM317的限電流的電路取代
22V 的Zeners  ...

C8可加在LM833 pin5之上。
LM317T恆流源可改用2SK170BL取代,如下圖所示(R可以先省略看看):
PS. 一般zener雜訊大,如果可以改用三顆LM329DZ(6.9V)串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C8可加在LM833 pin5之上。
LM317T恆流源可改用2SK170BL取代,如下圖所示(R可以先省略看看):
PS. 一般zene ...

感謝phuang3 取代零件的方式。
目前試過,2SK170 是可行的! 但用用三顆LM329DZ 軟體會Error ?
所以我改用10顆2.13V LED串聯試試!..
這次就單獨看輸出的波型(會看到很大的峰谷)。
壓差△V=6.1uV
由於電壓比上次低了一點(23.2V vs 22V)
所以應該差不多。

另外CCS+Shunt的電路分析如下
由於找不到2N5457及2N5459 兩顆(有人說停產)
所以找規格相近的BF256B及BF245C 取代。
壓差△V=155uV 但這是直流源,如果是交流源是在mV 以上。
可能有一些零件不是相同的,電容也沒法子指定ESR,所以結果與LM317 加那Adj 電容相比並不是很理想。

另外LM317 加那Adj 電容可真是強
LM317 加那Adj 電容的壓差△V=66uV

网友G:
模擬負載360ma太高了,最高是80ma左右,不然就要降低R1。ltspice模擬還是有其天限,實務上來說LM317T再怎麼搞也是比不過上述的CCS+Shunt穩壓的。單純LM317T頂多80db PSRR(10~10Khz,加上Cadj),後者接近120db而且雜訊性能差異大。LM317T內部是bandgap 1.2V基準,雜訊天生就很高,所以需要再處理。如果Vin能壓在20V以下,可以嘗試LT1763穩壓,雜訊可達20uv以下而且線路簡單,只是PSRR沒那麼高。(我認為音響用雜訊低比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模擬負載360ma太高了,最高是80ma左右,不然就要降低R1。ltspice模擬還是有其天限,實務上來說LM317T再怎麼 ...

 Sorry!  一堆晶體腳位放反了.. 重新模擬..

  :on_116| :on_116| :on_116| ...
壓差△V=132pV  哇噻,到pico級...

网友:
引用 楼主:
Sorry!  一堆晶體腳位放反了.. 重新模擬..

還是有問題,因為vin-vout至少要7V以上才會穩定。Q8換成2SK170,順便調整一下R9看看電壓有沒有變。另外,Vin應該採用之前用橋式整流+4700uf電容的方式提供。

楼主:
感謝phuang3 提示及建議,調整R9,電壓居然沒變...

依原電路上的電壓電流找問題,發覺Shunt 端無法控制電壓,最後才發現Q7 的控制R8沒接好..

更新電路
檢查一下電壓及電流,R9需790Ω 才到指定電壓15V,R1 的確是有限制電流(可能有點誤差)

此時壓差△V=642.5uV

試著把C2 加大到470uF。
此時壓差△V=57.1nV

C2再加大1000uF
壓差△V=916.7pV  這等級也是很強。

改AC 電路
一樣檢查電壓及電流..OK!

C2=47uF △V=2.28mV

C2=470uF △V=93.7nV

C2=1000uF △V=5.1nV 這也是很強。

CCS Shunt Regulator 真是不錯..

网友G:
不錯喔。實際使用,C3、C1的品質是關鍵,C1可以增加到10uf對R10(在此當Vref)做bypass。隨意增加C2有風險(作者曾表示過),可能因為是模擬電路看不出來。 5.1nv是有點誇張啦,最好的航太電阻雜訊也差不多10nv/V而已,不可能比電阻還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錯喔。實際使用,C3、C1的品質是關鍵,C1可以增加到10uf對R10(在此當Vref)做bypass。隨意增加C2有風險(作 ...

感謝phuang3 提供的資料。
在這裡學到蠻多有用的技術及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