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SONY KV-XA21N90 21吋電視無法開啟維修請教

楼主(2013-07-24):
用了十年,

突然無法開啟,電源燈會閃,有滴答聲,懷疑是RELAY壞掉發出的聲音

將背殼拆下

不知哪顆是RELAY

型號: KV-XA21N90 馬來西亞生產

第一次修電視,不知要從哪開始,希望有經驗的大大能指點一下

网友A:
先確認你130v有沒有如有量測水平晶體有無短路~如短路高壓器跟水平都換掉如水平ng你的b+到高壓的現流電阻也死了0.1歐姆1w

如果不會修建議給別人修~不然  抹拆剛(台語)

网友B:
此型的"FBT"容易壞,呈現"hold dow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你130v有沒有如有量測水平晶體有無短路~如短路高壓器跟水平都換掉如水平ng你的b+到高壓的現流電阻也 ...

感謝大大指點,我再check看看,目前最多的是時間,如果修不好,就給他去資源回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型的"FBT"容易壞,呈現"hold down"

感謝大大提供的資訊,我會從這方面下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大大指點,它離開關最近,我一度懷疑是這兩顆其中之一,不過拆開機殼上搭搭搭的聲音是從別的地方發出來的.
所以我還要研究看看.

网友D:
應該是保護電路動作了, CRT FBT壞還值得花錢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保護電路動作了, CRT FBT壞還值得花錢修嗎?

FBT好像不便宜,除非是非這台不看,不然應該不值得修了

网友(2013-08-25):
可能水平晶體擊穿.將其解焊來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