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樂福冷氣 - 銅管感應器 維修

楼主(2013-07-24):
家裡的分離式定頻 家樂福牌冷氣 (應該是 冰點 代工) 開始有問題.

會閃黃燈三下. 說明書說應該是銅管感應器故障.

拆下後, 量電阻值偏低 (正常應該在 8~9K 左右).

後來找不到合用的, 定了一個新品 ($500). 那個新品是模組的, 把銅管感應器和室溫感知器弄在同個插頭上.

東西還沒寄到, 突發奇想... 既然銅管感應器是機械式的, 靠熱漲冷縮和彈簧...
我就開水煮一煮, 然後把銅管泡泡熱水....
結果邊泡邊發現電阻值在改變!!!

現在室溫電阻值正常, 裝回去冷氣可以運轉. 可能要用個幾天試試看.

找帖子發現版上也有大大遇到一樣的問題. 下次可以交流看看..

网友:
請問有圖片嗎~
有圖片會更接近完美喔~

网友:
可用15k電阻短路

网友:
一般可以從中間 剖皮相接...再把電源重新打開就可以了

网友:
(冰點) 銅管感應器改裝維修
這東西很容易壞,換新一段時間還是會壞掉,改一下一勞永逸。下面是我發表的可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F%E6%87%89%E5%99%A8

网友:
應該要裝
不然會結冰

楼主:
之前看到的帖子就是 a144758 大大貼的.

報告一下, 後來那個用水煮一煮的, 只撐了一天又壞了....

後來我爸就想說還是買一條原廠的算了 $500 含運費.
裝上去當然就好了.

其實本來空調維修店有給我爸一條, 但是銅管size有點太大裝不下.
我想說稍微貼在旁邊就好, 結果我爸以為一定要裝進固定的位子, 所以還是買了.

還有, 其實那台冷氣是放在店面的, 半開放空間, 應該是很難達到結冰... 所以其實應該電阻也可以.
(壓縮機一直打溫度也是24~25度, 雖然我爸是設定22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看到的帖子就是 a144758 大大貼的.

報告一下, 後來那個用水煮一煮的, 只撐了一天又壞了....

其實太大應該沒關係,兩條位置換一下就好了。原廠銅感真的一下就壞,我換過2個禮拜又掛點了。真害!!

网友:
這個設計是防止漏冷媒使壓縮機故障.還是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