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LV-32S200A 插電待機燈間接閃3下

楼主(2013-07-24):
無画面,電源鍵無動作,換電容器除最大顆沒有換(不好拔)其它按原規格全換新,插上電源線,有聽到繼電器動作隔5秒又一聲

网友:
零件照片,机型号照片上传上来看看咯、

网友:
煩麻照片上來好嗎?~~要隔空抓藥很難啊!~~頭疼

网友:
三下是電壓問題,好像3.3,2.5跟1.8這些電壓都要查一下,是否有異常?

楼主:
換一塊電源板,狀況一樣,不知從何修

网友:
你是換後面中間偏上的那塊 B board嗎?

楼主:
AC電源線連接的板子,在左邊高壓板右側

楼主:
136599AC電源線連接的板子,在左邊高壓板右側

网友:
B board是指最靠近機器頂部功能選擇開關電路板(H1 board)的那一塊電路板,請看圖。

网友:
故障點 在主機板喔
不要修 電源板

楼主:
瞭解,主機板更難搞,二手貨NT:3000元,不知值不值的,功力淺的換板子,功力深的換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瞭解,主機板更難搞,二手貨NT:3000元,不知值不值的,功力淺的換板子,功力深的換零件. ...

這一台是用(奇美面板)
所以是(低階)
主板貴 那就送修(信得過的店家維修)
也不要那個(主板價)

网友:
AD+1, 此版不會很難修..

楼主:
花錢買塊主板完修,故障品再來練功磨練磨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