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小冰箱戳破一個洞

楼主(2013-07-24):
大同小冰箱小朋友打工時把它戳一過洞.冷媒漏了. 買中古的還 公司說不行.要小朋友修理 .
. 新的才5千多元 大同報價3-4千元  請問台中豐原有大大在修嗎?  請報價 謝謝

网友A:
建議把整機跟戳到的地方拍照放上來,這樣大家才更好幫忙推薦或幫忙找人,也才比較能報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把整機跟戳到的地方拍照放上來,這樣大家才更好幫忙推薦或幫忙找人,也才比較能報價。 ...

已補上圖片 謝謝

网友B:
此冰箱如堅持要修....那最少可能是新機的一半價格~
補洞麻煩........如水氣已進入壓縮機.....那更麻煩處理~

网友C:
大同報價3-4千元.怎麼那麼多
這個破洞還很好修.可惜....我在高雄無法幫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冰箱如堅持要修....那最少可能是新機的一半價格~
補洞麻煩........如水氣已進入壓縮機.....那更麻煩處理~ ...

+1
水分進壓縮機了連冷凍油要全換,不可只把破洞補上就重做系統

网友:
這種故障情形
通常都是把整個蒸發器換新 (薄鋁板焊接補洞有相當的難度)
確定的一點是
管路一定要清洗.站壓.抽真空.灌冷煤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意見  因為小朋友公司要求要用修的  不要賠一台中古的  所以只能尋求 可以幫忙得大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同報價3-4千元.怎麼那麼多
這個破洞還很好修.可惜....我在高雄無法幫你

謝謝了 真得太遠了

网友:
暑假一到,此類案例大增。
十之八九又是缺乏生活常識,用螺絲刀之類的來除霜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冰箱如堅持要修....那最少可能是新機的一半價格~
補洞麻煩........如水氣已進入壓縮機.....那更麻煩處理~ ...

不過我家十幾年前補過....好像很便宜吧......應該直接補再灌冷煤而已...

後來也撐了好幾年都沒換掉....直到換冰箱也正常.....

遇到這種盧老闆....我想如果能很便宜...應付一下撐幾個月以上......應該就OK了....再壞掉就他家的事了

网友D:
拿來吧 093572134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來吧 0935721342

邱老闆  謝謝你

楼主:
請問 冰箱的冷媒是R600a  的 一定要回原廠修嗎?  謝謝

网友:
可以修ㄚ不一定要回原廠